[SMI] 用2246EN搬板闪存颗粒,第一次弄居然开卡成功了

楼主(2024-09-15):
起因是最近,那块22年在PDD上买的镁光M600 1T,意外断电后不认盘,各种尝试恢复无解。看到原盘颗粒用料还是比较扎实,于是想到在海鲜市场收个主控板来搬版

拆下16颗NW662,准备搬板

先换上1G缓存

再装上2个颗粒开卡试试

FLASH ID成功识别出来了

2颗NW662,开卡118G成功,于是乎贴上一颗并通电查看是否增加2CE的FLASH ID,当贴到F3颗粒焊盘时,
发现FLASH ID就乱套了,随后上论坛爬文研究CE跳线,这个板子有32组CE跳线
网上找不到对应板型的16贴跳线,只能自行尝试研究,经过一通宵测试对应,最终开卡成功。

搬板正面

板子背面

配齐的CE通道ID

开卡测试

整个过程,难点是16贴的CE跳线,得在板子上的32组CE跳线花上大量时间寻找、研究对应关系
FLASH ID在CE和通道上不能与其它颗粒重叠,CE跳线没有固定的,要看贴几片颗粒,不同的跳线可以交叉ID,也可以平行ID配置
BGA152颗粒的焊盘间距非常大,植锡和焊接非常轻松搞定,焊接成功率相当高。

网友:
技术和运气不错

网友A:
这个速度,是不是没开同步或者没开cache program?

网友:
你第一次搬板弄就能成功,牛皮,我学不来。

网友:
还是不要用r版固件c3猛涨。  用q版固件最好。

网友:
恭喜恭喜,不错,收藏了

网友:
恭喜恭喜,一把过

网友B:
M600就是16颗NW662,搬板SM2246EN是最优选择,你这速度开卡应该勾上缓存和同步模式(sync mode),性能更好。NW662上SM2246EN实测可以有写440/读500左右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M600就是16颗NW662,搬板SM2246EN是最优选择,你这速度开卡应该勾上缓存和同步模式(sync mode),性能更好 ...

是的,多谢大佬指点,刚刚重新开卡勾上缓存和同步,读510,写420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速度,是不是没开同步或者没开cache program?

之前没注意,刚又重开了,速度上来了,读510,写有420了,感谢大佬指点

网友C:
2CE颗粒只跳 1 3就可以

网友D:
缓存位置内改外

楼主:
引用 网友C:
2CE颗粒只跳 1 3就可以

当时也在论坛做功课了,只跳线1、3是不行的,跟颗粒贴数有关,贴到f3和f7颗粒位后ce是乱的,后面都是一边试一边跳线

楼主:
引用 网友D:
缓存位置内改外

是的,靠近主控那个是原板子的256m缓存,那个位置换成1G不认,缓存测试通不过,后面就换了外边一个位置就好了

网友:
别说 这个板子还是蛮不错的啊

网友:
羡慕好板子和好颗粒16贴确实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速度,是不是没开同步或者没开cache program?

读写300多,应该是没勾选sync mode

网友:
第一次搬板就这么复杂还成功了

恭喜恭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