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大有5401没有冲击,求指点

楼主(2024-09-15):
大有5401,最近经常用来在天花板打孔,经常会出现没有冲击的问题,不冲击情况下有时使劲压会有,有时压也没作用。

拆开保养一下,我看摇摆轴承、气缸好像没问题,只是清理更换换了一下润滑油,明天再用用看有没有改善

第一次拆这个机器,问一下大家,这种情况一般都需要检查那些地方?

网友:
钻头没插到底?

网友A:
加黄油无效检查密封圈  有的是密封圈不好了  密封圈得换耐高温的 不然坏的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黄油无效检查密封圈  有的是密封圈不好了  密封圈得换耐高温的 不然坏的快 ...

是气缸那个o型圈还是外壳密封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气缸那个o型圈还是外壳密封圈?

气缸活塞的和滑动活锤的密封圈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气缸那个o型圈还是外壳密封圈?

觉得你问的已经不算技术问题了。

网友:
我的5401什么时候也该保养一下了,就是不知道买什么样的高温润滑油比较好。

网友:
重点检查气缸密封圈和气缸壁

网友B:
经常打顶还是搭配集尘器用吧,要不换了进了粉尘还是坚持不了多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气缸活塞的和滑动活锤的密封圈

感谢,完了买个换了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经常打顶还是搭配集尘器用吧,要不换了进了粉尘还是坚持不了多久

确实这样,用了硅胶防尘罩还是容易进灰,起码夹头拆装不那么丝滑了,拆开换油也是考虑这个,但应该不是我的电锤主要问题。

网友:
密封圈买对应尺寸的铁氟龙胶圈就行,别买5401的,贵好多倍

网友C:
打天花是吧??  里面进灰了, 需要拆出前段传动套,把里面的冲击子 ,还有小套拆出来,青灰,可麻烦了,卡簧在套筒里面,非常不好拆, 主要是,灰尘进到冲击段,被反复打击 压实了, 冲击行程变短。 导致没有冲击, 我前几天刚把我的修理了, 效果不是很理想,冲击力 明显不如新的,我和新的对比过,  对付用吧, 反正主机也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打天花是吧??  里面进灰了, 需要拆出前段传动套,把里面的冲击子 ,还有小套拆出来,青灰,可麻烦了,卡 ...

我来看回复的, 分析得不错, 赞.

网友:
冲击锤进灰卡住,我的也是,其它都拆了,冲击锤不会拆,捣鼓捣鼓将就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打天花是吧??  里面进灰了, 需要拆出前段传动套,把里面的冲击子 ,还有小套拆出来,青灰,可麻烦了,卡 ...

是你说的问题,发贴的时候怕耽误干活又买了一个5408备用,结果自己捣鼓好了。拆开换了气缸润滑油,另外用摩托车内胎剪了几个胶片,打孔的时候套在钻头上防尘,有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你说的问题,发贴的时候怕耽误干活又买了一个5408备用,结果自己捣鼓好了。拆开换了气缸润滑油,另外用 ...

电动工具还是要保养的

网友:
打顶多肯定进灰,平时钻头尾部摸点油脂,让冲击子补充点没脂,经常清清灰,防进灰失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打天花是吧??  里面进灰了, 需要拆出前段传动套,把里面的冲击子 ,还有小套拆出来,青灰,可麻烦了,卡 ...

看来要备一把卡簧钳了,我的5401也经常打顶孔。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你说的问题,发贴的时候怕耽误干活又买了一个5408备用,结果自己捣鼓好了。拆开换了气缸润滑油,另外用 ...

气缸密封圈没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