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给折叠风扇换换一组锂电

楼主(2024-09-16):
今年太热了,刚进入夏季就用红包淘了个小风扇,改善下小空间的环境。这都中秋了才想起来发帖

收到风扇是这样的

展开看看

直径大约是6英寸,比光盘大一点

随机带一节无字的18650,没有品牌,容量应该不大

拆开底板,看待还有升级的空间

看电路板还可以,有一个充电IC,一个升压IC,按键、指示灯都齐全,没有空着的焊盘

先用废弃的充电宝的软包锂电试试,能带得动

空间能合适,并联两个聚合物锂电

放在风扇底盘,增加底盘重量和工作时长

装回电路板

外置的电池仓先空着吧,随时可以加电池

组装好,先用着,看看能工作多久

经过实践,发现软包锂电容量太低了,自放电太大,应该是报废了。于是拿出点焊机,组装一组亿纬的18650

顺便改造一个Tpye-C的充电口,原来Micro-B充电口保留,多一个选择

TC充电口开的不完美,是我改造中最失败的一次

TC母座用的这种,有CC快充,没有充电IC和放电保护,因为原电路中已经有了,只要能适配TC插头就行

背面是这样的,好像是9.9元80个

焊接好18650电池组

电池贴上泡沫胶保护,免得有异响

大功告成,愉快的度过一个夏天

网友:
今年炎热持续时间太长了,现在还在继续,风扇聊胜于无啊,还是空调才能救命。

网友:
这种电池点焊徒手能拉开吗

网友:
看着挺不错,多少钱入的?

网友:
这种小风扇看电脑吹一个人还可以

网友:
技术不错   刚刚的

网友:
可充电,可换电池,双保险,用着安心

网友:
改造得很好!C开口本来就不好对付。

网友:
内部空间足够大,扩容以后,充满一次电可以用很久了!

网友:
我感兴趣的是楼主的工作台,锂电池很多啊

网友:
人在北方,今年夏天确实热,而且热的时间长,房间里不开空调真的很难过,以往晚上会比较凉快,今年夏天晚上也热得不行。
micro充电口改C口,过几天我发个帖子,直接用C口母座替换原有的micro母座,中间有个转接板

网友:
今年天气反常,热+雨水多

网友A:
这种聚合物的软包装的手机电池,即使写着5000MAH,其实也不如两节2500MAH的18650电池并联,都是一样的容量,怎么软包装的就是不经用呢?请大神解释一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聚合物的软包装的手机电池,即使写着5000MAH,其实也不如两节2500MAH的18650电池并联,都是一样的容量 ...

软包容易怀孕。其他方面没多少差异。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
改得还不错,不知道充电座用什么胶水固定的。

网友:
改的好,续航增加很多,希望别是有刷电机。

网友:
楼主有多余的锂电可把原先的电池位利用上再加一个电池增加续航。

网友:
电池多,就换电池方便。。谢谢分享

网友:
原仓位都加上电池
容量大点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