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不花钱电动车钥匙换把柄

楼主(2024-09-16):
电动车换了个开关锁,钥匙把柄看上去太山了。想换成原装的钥匙把柄,但是原装的钥匙把柄是一体注塑的,奔着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原则主要是不花钱的想法,动手硬换
先把现在的钥匙暴力拆开,拿出铁的那一部分

再把原装钥匙把柄锯开一点,把钥匙部分换成现在用的
最后混合点铸工胶粘上就好了,没用铸工胶把缝隙填满,因为铸工胶是暗黄色填进去不好看。铸工胶强度还不错粘住一面就很结实了

网友A:
金属部位烧一下拉出来,再加热塞回去,补点502基本可以了

网友:
这种镂空设计是为了节约材料吗?

网友:
事儿到了这个地步,就不好完美解决了。
完美解决的方法是:锁头结构一致的话,换下半截就行了。

网友B:
直接去淘宝买个新的把柄啊

我捡了一串钥匙,找不到失主,我就把它的把柄拆下来换成我的钥匙了。右下角。

网友:
我觉得不如去配钥匙的地方从新配一把好看的就可以了,换把柄如果在外面突然断裂了会比较麻烦。

网友:
有些不是塑料的,可以熔化后,把金属抽出来;有的类似硬树脂,一掰就容易碎,建议把镂空的地方浇筑一下,用热熔胶填满,打磨平滑即可。

网友:
配钥匙的配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去淘宝买个新的把柄啊

我捡了一串钥匙,找不到失主,我就把它的把柄拆下来换成我的钥匙了。右 ...

买是不可能去买的,我也等着捡

网友C:
我的钥匙非常多,两大串不好带,但又必须带,只要是手柄太粗大的钥匙,我是直接大锤砸掉柄,手电钻在尾部钻个洞挂钥匙扣。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金属部位烧一下拉出来,再加热塞回去,补点502基本可以了

加热也拉不出来,里面有个塑料钉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钥匙非常多,两大串不好带,但又必须带,只要是手柄太粗大的钥匙,我是直接大锤砸掉柄,手电钻在尾部钻 ...

这个尾部带孔,固定的很结实

网友:
这个不太好弄呀!!!

网友:
你这个齿是最简单的那种,用挫都能挫一个出来

楼主:
锯开了一点,把钥匙换上。一会弄点胶水把那一点粘上去

网友:
这个办法真够绝,花钱最少,办成了最大的事情。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钥匙非常多,两大串不好带,但又必须带,只要是手柄太粗大的钥匙,我是直接大锤砸掉柄,手电钻在尾部钻 ...

我也是,直接拿钥匙圈当把柄,甚至把多个门锁弄成一把钥匙开。

网友:
把钥匙尺加热一拉就出来了

网友:
有收获,又学了一招。

网友:
滴胶考虑下,想怎样做就怎样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