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华为升压模块sdu6002调压问题

楼主(2024-09-16):
Sdu6002 的升压模块,看别人是在箭头的位置接203的电位器就可以实现调压,我接上就不行,不知道是不是还要改哪个电阻!请大神指导一下

网友(2025-02-06):
lz最终搞定了吗?

网友:
看到闲鱼有卖,就是看起来太复杂了,还是单片机编程控制,怕搞不定,没下手。

网友(2025-06-23):
期待中,见到海鲜市场用双电位器调压,但看不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