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9V2A电源台钳拆开看内部结构为了颠倒正负极性而拆

楼主(2024-09-16):
9V2A电源台钳拆开看内部结构为了颠倒正负极性而拆

坛友刷单的,拆解方法用台钳+螺丝柄,崩开缝隙用撬棒撬。

9V2A功率,貌似大部分不通用了。

刚好手上一台设备需要9V并且极性相反的。

复原贴上专用标签禁止乱用。

网友:
做工还可以,多少钱买的?

网友:
多少钱买的

网友:
看做工用料不错,值得折腾折腾。

网友:
DIY个转换头,免得破身

网友A:
电源盖开的好,不过这个用电器反着来有些怪。

网友:
改个专门的接口,不容易插错

网友:
很难无损拆开的外壳。

网友:
如果手边暂时没有上述工具的情况下,可以拆米袋封口那个缝合线来割开这个(来回的拉摩擦产生热就能割开塑料)。

网友:
这个电源盖开的好,基本无损开盖

网友:
电源质量不错,多少钱入手的?

网友:
看做工用料不错, 小改吧

网友:
台钳大力出奇迹,比锤子开得好。

网友:
做工差不多 多少钱买的 DC插头什么样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源盖开的好,不过这个用电器反着来有些怪。

确实,也许改设备那端更合适也更容易些

网友:
开盖的代价大了,买根线在接头那里延长

网友:
9V2A确实没有5V和12V能用的地方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确实,也许改设备那端更合适也更容易些

标签打印机,单位不要丢掉的,我拿过来用了,99准芯,用它打了一个专用的贴纸贴在电源上。

网友:
吉他效果器也是这种极性的!!这算是外国电源规范吧

网友:
这电源中规中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