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四位半的毫伏表

楼主(2024-09-16):
三位半已经基本完成,开始四位半的吧

网友A:
0.1欧,显示1014,这个显示值的单位是什么?换算关系:1欧姆是1000毫欧,1毫欧是1000微欧,你这个显示有点怪,其实使用高精度的A/D转换器,可以做到很多位,比如十位数字显示的频率计,记着小数点可以根据数值大小,进行移位。

网友B:
不显示小数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0.1欧,显示1014,这个显示值的单位是什么?换算关系:1欧姆是1000毫欧,1毫欧是1000微欧,你这个显示有点 ...

小数点没弄好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显示小数点吗?

小数点没弄好呢

网友C:
美信这个芯片我也有

网友:
小数点没弄好

网友:
应该叫毫欧表吧

楼主:
哈哈,打错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美信这个芯片我也有

你有我有全都有!

网友:
前面再加放大器,分辨率就更高了。
SB2230就这样的。

网友:
希望看到,有哪位坛友用7135做一个毫欧表。

网友D:
自己整的表吗??

网友:
做的不错用处不大

网友:
看着像是测的电阻呀。测直流电阻好搞,交流的才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D:
自己整的表吗??

不像吗,哈哈

网友:
不错,搞得挺好

网友:
仪表可不好弄

网友:
现在码友级别都这么高了,都要自制测试仪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