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RC3563相关的内阻仪 航空GX16接头的测试线 DIY接法

楼主(2024-09-16):
自己PDD 买的单主机 不到90,手上有些材料的可以根据一下航空接头定义 自己制作四线测试线。很简单!

给自己的主机升个级,买的单主机电池只有800mAH 升级1500mAH 、原装的航空母头升级为镀金点的母头。

从左到右 对应航空公头的定义 1 、2、3、4

测试线的母头上的定义。

基本上记住就是:正 正是一边 、 负 负 是一边、交叉接。

四线内组图 原理图

【RC3563上位机软件,RC3563软件板本是V9.1   2022-01-18 】通过百度网盘分享的文件:RC3563测试…
提取码:uryn
复制这段内容打开「百度网盘APP 即可获取」

这个盗版应该是市面的通版、PDD 很多单价90左右的也是这个板本,这个通版内部结构和所说的正品是一模一样,但是软件板本高一点,测试精度也没区别参数也没区别,上位机板本应该也不一样。我上传的上位机板本是通版的上位机,

网友:
我DIY几个焊台得出的教训,就是航空插头要买好一点的,比如重强的

网友:
楼主厉害

再把固件搞定就全了

网友:
夹子怎么接,也是要认方向吗?我是随便接的

网友A:
正极接V+ I+  负极接V- I- 应该是这样吧

网友(2025-02-19):
学习一下,过几天接插头。

网友B:
用的线有要求吗?随便的铜线都可以吗?

网友(2025-04-11):
感谢楼主分享,测试架的顶针应该接哪条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极接V+ I+  负极接V- I- 应该是这样吧

是的  。。。。。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的线有要求吗?随便的铜线都可以吗?

没要求 ,铜线就行而且线  2条线最好是平行的 可以理解长短一致 平行布置就行

网友(2025-05-17):
软件还能发一份么,之前那链接过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