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三星手机刷机出现不支持类型就换刷机包可以解决

楼主(2024-09-16):
已经刷对rom,手机开机,恢复出厂设置,双清,结果出现三星账户锁

手机按音量上按键和home按键开机,屏幕出现recovey,再按音量按键不出来选择菜单无法双清和恢复手机系统,偶然会显示找不到升级包。

手机按音量下按键和home按键开机出现刷机模式,再按上可出现刷机的图案,接电脑刷固件说我的不支持

三星A9100刷机时屏幕显示“unsupport dev_type”错误通常意味着刷机包与手机型号不匹配或者刷机过程中存在其他问题。以下是一些可能的解决步骤:
确认刷机包正确性:
确保下载的刷机包是针对三星A9100的正确版本。不同地区、运营商版本的手机可能需要不同的刷机包。
检查刷机工具:
如果你是使用Odin或其他刷机工具进行刷机,请确保工具是最新版本,并且与你的操作系统兼容。
**重新安

网友A:
如果是高通Soc,试试9008?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高通Soc,试试9008?

好像是高通八核的cpu。不懂如何9008刷机

网友:
手机刷机不是专业人士难搞

网友B:
换个系统刷机包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个系统刷机包试试

好的

网友C:
估计是字库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估计是字库坏了

这个肯定不是字库怀了,我可以进入系统,在设置输入三星账户那个页面停住了,我没有账号密码

楼主:
找到一个带root的刷机包,刷不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