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电子电源“变压器”,附电路简要分析。

楼主(2024-09-16):
拆一个“电子”变压器给大家看看。

前两天分享了一个开壳工具的帖子

其中有个出镜的电源比较特别:

有坛友对这个电源有兴趣@threecai ,今天详细拍几个照片分享一下。

标签是这样的

这个电源是捡到的,当时就觉得输出20V的交流电源挺奇特,这个东西好像是配套(玩具)棉花糖机用的,体积不大,但看功率已经有70W了。

内部电路板:

拆掉两片散热片

功率管是两只:J13009-2。700V的高压开关三极管,100W,9A。

实物图看完了,这是一个电路很简洁的一个电源,一个集成电路都没有使用。

和我们一般使用的开关电源适配器区别还是有一些的,因为它确实完全使用的变压器的原理,就是一个高频的交流“变压器”

输入的220V整流后,三极管震荡产生高频信号,然后用那个磁环变压器,降压输出。可以参考这个电路:

输出的磁环上,黑线绕了大约18圈,就是次级输出线圈了,完全没有反馈,也就是说,电压要靠输入电压来保证,这个只提供一个变比。

这类电路在一些供电要求不高,但功率大的产品上使用还比较多,比如超声波清洗机电源基本都是这个结构,而且直接拿来可以驱动换能器。

由于提高了电源频率(不是工频的50Hz),变压器就可以做的比较小。这类电源有个优点,就是功率因数都很高。再普通的一般也是0.95以上,但待机和小负载的功耗,输出稳定这些,那就和普通开关电源适配器差的很大了。最适合的就是开机就全功率工作的产品

这东西使用最多的就是以前的卤素灯电源,拇指大小可以做到大几十w。输出高频也可以保证没有频闪(虽然热发光本身频闪不明显)。

回到开头,实际上那个标签上有一个错误,这类电源,输出一定不是50Hz的。

网友A:
很好奇它的输出频率:50Hz,有点不可思议。电子变压器的输出不都是几十个KHZ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好奇它的输出频率:50Hz,有点不可思议。电子变压器的输出不都是几十个KHZ的吗?! ...

专业!
这个标签肯定是瞎写的,哈哈!

网友:
低压卤素灯配套的

网友B:
初级换成灯管,不就是节能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初级换成灯管,不就是节能灯?

经典电路的各种花式应用

网友:
比较好奇的是那个配套设施,什么设施需要20V的交流电呢

网友C:
一看铭牌就是小作坊产品

网友:
厉害,原理图都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看铭牌就是小作坊产品

说实话,外壳,DC线,品质相当好。
不愧是塑胶厂做的。

多少钱做多少事吧,内部用料也算足了。

网友:
高效隔离,输出变压器蛮养眼的

网友:
速热烙铁、塑料修补钉加热枪,貌似都是这个类型的电路

网友:
厉害,分析透彻
输出变压器换成灯管就是镇流器了

网友:
用节能灯板子也能改成电子变压器

网友:
这个电子变压器输出加上肖特基整流,再加上电容滤波,再加上输出电感,就变成一个DC18V的开关电源了;当然可能有缺陷,毕竟没有直流电压的采样电路和反馈部分。

网友:
现在看电子变压器的线路比较简单

网友:
看着有些像电子镇流器的电路。

网友:
自激推挽电子变压器,以前有小作坊做成小小的灌封模块在卖过一段时间。

网友:
这个电源做工还行。

网友:
有标注厂家的都不会太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