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超低成本做DIY万用表尖针探头,效果棒棒的

楼主(2024-09-16):
中秋放假在家修东西,测0402的电阻时候,发现表笔不。所以找了一圈看看能不能做一副尖针。

先找东西,2个别针,一个水笔心,笔芯就是常规的不要太粗比表笔稍微粗一点就行。我的表笔是2.0的,找了另一个万用表表笔也是2.0直径的,直径应该都一样。找个水笔芯刚刚好。

先剪一段合适长度的笔芯,不要太长

先用火烧一下别针去一下弹性,但是尖头部分不要烧不然氧化了容易接触不良
注意这个时候串进去是很紧的,不用管大力出奇迹就行,然后把露出来的绕在外面的笔芯上,绕紧。

这里用打火机烧一下外部的笔芯和别针,注意烧时间很短就行3-5秒就够了太久后面就套不紧了。最好烧一下等凉了在拔一下,自己试一下手感,自己调整。

做好后还可以套上热缩管热缩一下,我没有合适的热缩管了。就简单弄了一下。试了一下,松紧合适,测量也不晃动,效果很好。

收工。
祝大家中秋快乐!!!!

网友:
家中常备,尖头表笔

网友:
做过类似的,用不长

网友:
容易丢;太尖锐易捅到哪儿。。。

网友:
我是截去表笔尖,再轴向钻1mm孔1cm深,买双燕05号缝纫针,折断尖部插入钻出的孔内,再用烙铁焊锡焊接好,贼好用。

网友:
买一套也不贵,不过 就是容易和表笔接触不良

网友:
转圈圈,不好用

网友:
不靠谱,搞个夹子

网友:
创意不错,应急还可以。时间久了不知道会不会生锈?

网友:
能凑合,要完美还是表笔中心打孔焊接缝衣针

网友:
这个硬度不够.测量的时候会弯曲

网友:
2元包邮特尖表笔我弄了2附

网友:
临时用用可以

网友:
我是直接打磨笔芯,打磨成尖头用

网友:
也就是临时用用还行。

网友:
临时用的一次还可以,常用买一付尖表笔也不贵还好使。

网友:
现在特尖表针很便宜

网友:
曲别针太细硬度不够用缝纫机针

网友:
用大头针做过,偏软。

网友:
说明一付尖型表棒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