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摩托车变速轴

楼主(2024-09-16):
摩托车上换下的,得根杆,其它扔了。

网友A:
这摩托车是修好了?

网友B:
齐脖切断了?

网友C:
钢材不错,打把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摩托车是修好了?

搞好了,换挡顺档,又可随便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齐脖切断了?

角磨机伺候,得根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钢材不错,打把刀

和工具一起放着的,好像也没什么用。

楼主:
引用 楼主:
搞好了,换挡顺档,又可随便骑了。

换档顺滑,瞎鼓捣折腾好了。

网友:
拆下来以后还可以继续利用,打把钢刀应该不错

网友:
不是拆的,割断的

网友D:
标题应该换成“一个油封与一根杆的前世今生”。

楼主:
引用 网友D:
标题应该换成“一个油封与一根杆的前世今生”。

的确是,它们是巧遇,换下来的挂档不能回位,换上新的挂档就能回位的。

网友:
这根杆是好钢,可以打把刀。

网友:
杆也是磨损的历害了,不换就没法用了。

网友(2024-10-22):
可以留着当备件的

网友:
打磨上油,又是新的了

网友:
还可以继续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