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助 两个不同电器的遥控器“通用”

楼主(2024-09-16):
客厅,有电风扇,和饮水机(茶吧机),两电器相距两米,都是各用各的遥控器进行遥控,
可是,电风扇的遥控器,也可以遥控饮水机;饮水机的遥控,也能遥控电风扇

用饮水机的遥控,打开饮水机的电源,电风扇关电
遥控电风扇的档位,饮水机出冷水。
有什么方法解决吗?
广西南宁,很热,必须吹电风扇。又必须喝热水(泡茶)……
求大神,,,,,电器的接收端加个什么东西?

楼主:
最最主要的是别干扰饮水机,老婆一遥控电风扇就不理了,她不知道,饮水机一直在出水,淌了一地啊

网友:
这种红外线遥控,肯定会存在互相干扰的问题,主要是晶振频率和编码方式,要改起来会麻烦,只有高手才可以解决。你这个最好把电风扇和饮水机左右两侧分开放置,你站中间,想调节风扇,你向右遥控;你要饮水机加热,你向左遥控;再者,你用东西挡一下接收头位置,减小遥控距离,只有半米的遥控,暂时解决你的问题

网友A:
饮水机竟然也搞遥控,这是闹哪样?

网友:
只能二选一遥控,或者换遥控

网友:
把饮水机换个位置?

网友:
这个不容易,没有好办法

网友:
饮水机的接收器窗口搞个盖板,需要操作了再揭开,这样还是近距离,对另一个设备的影响也可以通过角度避免。

网友B:
哪个更不需要遥控 就把哪个接收头贴上
或者接收头上贴一个圆柱管 让只有正对遥控时才能收到信号.

网友:
哦,这个是频道冲突了

网友:
在两个设备的红外窗上放个隔纸,遥控器对着才能遥控,歪一点都不可用...

网友C:
我不信你只有一个风扇,换一个风扇过来就完事

网友:
内部用的公模遥控器板太差,拿东西遮挡一下接收头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不信你只有一个风扇,换一个风扇过来就完事

家里的落地扇都是一个牌子一个型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饮水机竟然也搞遥控,这是闹哪样?

茶吧机,就是……,有个壶,遥控,出水,遥控,烧水,沸腾,就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哪个更不需要遥控 就把哪个接收头贴上
或者接收头上贴一个圆柱管 让只有正对遥控时才能收到信号. ...

给发射端,套管,加锡箔包覆,以加强方向性,你看行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给发射端,套管,加锡箔包覆,以加强方向性,你看行吗?

不行,别的物体会反射信号。
其实问题厂家很好解决,重写遥控的代码,跳过冲突的就行。
你有技术就动手改造,没技术,就只能拿个胶布封住茶吧机的接收端,降低接收的灵敏度,一层不行就封两层,或者用别的物体遮挡一下

网友:
只能常误遥控的想办法遮挡

网友:
第一次看见饮水机竟然也搞遥控,长见识了。

网友:
这个应该无解吧,我用小米电视配小米盒子也有此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