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微波炉变压器改点焊机

楼主(2024-09-16):
货场淘的一千瓦微主变,次级5*12铝排做的点焊机主变,主变全身刷过绝缘漆,成品也是有模狗样的,想做又没看懂的欢迎来询

网友A:
铝排用铜螺母固定不怕它造反嘛

网友B:
没看到正脸,什么控制器,效果怎么样?

铝排和铜线连接最好用铜铝接头连接,不然时间长了容易接触不良

网友:
微波炉变压器这个特殊用途,硬生生把二手变压器价格长期稳定在几十元不降。
其实办法也很简单,将变压器的次级线圈暴力锯掉、拆除,再用5-6mm直径多股铜线穿绕,大概5-6圈左右;
接上粗铜线做点焊针,加上控制开关,差不多可以完活了,论坛此类帖子大把。

网友:
铁芯好像切开重焊了的。

网友:
为啥非得点焊机,电烙铁+洁厕净不香么

网友:
电流能有多大,300A?

网友:
还真没有看明白,希望楼主详解

网友:
这点焊机有业务需求的道可拥有,业余的爱好者没啥用,可能一年到头用不上一回

网友:
快速接头有电流损耗,但是方便。我更喜欢次级一线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看到正脸,什么控制器,效果怎么样?

铝排和铜线连接最好用铜铝接头连接,不然时间长了容易接触不良

应该是那款单编码器调节的双脉冲控制板,这板子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铝排用铜螺母固定不怕它造反嘛

那是镀锌铁螺丝

网友:
这捣鼓的不错,不过一年用不了几次。

网友:
同款微波炉点焊机  不过我的是6*12铜排  担心接插件增加内阻螺丝直连的

网友:
继续上图  内部结构

网友:
搞的点焊机不错,可以愉快的点焊电池了。

网友:
感谢分享,学点东西

网友:
以前也跟风做了一个,用了两次就开始吃灰,后来当垃圾处理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