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伊万ET310系列示波表校准方法

楼主(2024-09-16):
发个老表的校准方法给需要的人
这个表是CS7721芯片(同FS9721-LP1),软件校准,方法是:

1,长按PC键,屏显叹号时松手进入设置界面;
2,长按MODE键,屏显叹号时松手进入校准界面。
F4键切换显示修正系数和测量值,F2,F3键增加减小,任意值可以校准。
先校准DC3.5V,(相当于调整基准电位器),视需要校准其他挡位。完成后短按MODE退出。

网友:
我擦,这都能搞出来,厂家的底裤都被看的清清楚楚了,哈哈哈,

网友A:
技术贴,点赞!

请问ET310纪念版的校准方法是否与310A一样?

请教一下:
图一在 DC3.5V:  一行后面显示的数值 “10076” 表示什么意思?

网友B:
原来 9721的表也有软件校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来 9721的表也有软件校准啊

胜利98a也是9721软件校准的,35校准点

网友:
楼主威武!这都被破解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技术贴,点赞!

请问ET310纪念版的校准方法是否与310A一样?

这个系列校准都是一样的。10076那是校准系数不用管,比如你用2.123v校,按f4切换到显示,按f2f3加减使之显示2123即可,推荐用接近满量程校

网友:
这个真是牛,能搞出校验方法是真不容易!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系列校准都是一样的。10076那是校准系数不用管,比如你用2.123v校,按f4切换到显示,按f2f3加减使之 ...

谢谢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