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正泰智能电表测试

楼主(2024-09-16):
搞了一个三相正泰智能电表测了一下,在同一个负载下,电压测的准,电流测的不准,B相电流少,导致功率也少,偏差不小。正泰的做工要改进啊。

网友:
这是配电柜上边用的吧,最大差5W是有点玄乎

网友A:
关键是测量可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键是测量可准?

同一个负载三相并联接线成一个回路测的,B相少那么多,能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同一个负载三相并联接线成一个回路测的,B相少那么多,能准吗?

三相并联同一个负载?不短路吗?理解不了能否画个图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