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捡到一个汽车定位器,不知道要怎么才能用

楼主(2024-09-16):
捡到一个跟踪器,还完好,就是不知道怎么使用

网友:
起码得用app来控制这个玩意。
那么,你得查到是用哪个app,哪个厂家的产品,另外你还得有账号。
所以结果还是得扔。因为你找不到

网友:
这个模块二手商专门收的,物联网模块一般十多块最少

网友:
看看卡里面还有没有流量了,如果有就能够继续用,不过信息会传到原来的接受机上

网友:
这种GPS定位器,以前买过一个,就是第一年免费,第二年才收费,而且第三年还增加了费用;一是物联卡要交流量费,二是APP的平台要缴费,每年几十元;具体位置是依靠GPS,有时候乱跳,而且不准,不是什么北斗的,北斗的收费更贵,所以很多平台都是用免费的GPS。

网友:
没有平台和账号,废品一个

网友:
有两块强磁的怎么没看到

网友:
没啥用,拆电池和强磁

网友:
这不是深圳首航的东西么! 已经绑定过了

网友:
小心被定位,

网友:
其实没啥用,最终还是得回到它来的地方。

网友:
我也有一个,基本没啥用...

网友:
捡过一个,拆了里面的软包电芯,还有一个GPS模块,估计也用不上

网友:
看来是基本没啥用。

网友:
楼主你已经被GPS定位了

网友:
那是磁铁还是配重?

网友:
没啥用,当料板拆件吧

网友:
从汽车上掉下来的,可以拆磁钢和电池。专用客户端,物联网卡绑定,自己弄不了。

网友:
只能拆电池,然后扔掉

网友:
捡到的就没什么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