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给鱼缸做了一个停电自动开机的锂电池增氧泵

楼主(2024-09-16):
    人到中年,突然想养鱼了,买了一个鱼缸,又买了几条鱼,缸小鱼多,只要停泵,过不了多长时间,鱼就立着游泳,万一停电了,两三个小时之后,与必死无疑,于是想着得弄一个家氧泵,逛淘宝,发现拆机(库存)的3-6v小型气泵(估计是跟血压计配套的)很便宜,6块多钱买了5只还包邮,接上充电宝,气泵欢快的运转,(其实12v的泵也没问题,3-5v电压也能运转,气泡也没有明显减小,还省电),气泡噗噗噗的从气石冒出,感觉有了这些气泡,鱼应该死不了了。
     把充电宝插上充电头,泵停止了(大多数充电宝充电时不能向外放电),拔下充电头(模拟停电),充电宝工作,气泵运转,就是要的这效果,然而,我的充电宝充满以后,气泵会自动重新运行,这是不能接受的,因为气泵的电机很小,还是有刷的,气泵的皮碗也很薄,是不可以长期连续工作的。接充电宝直接供电实验失败。
     得重新做一个开关,平时监测电源,只要有电,气泵待机,停电,气泵自动启动,来电,气泵自动停止。
     说干就干,买了一块10AH,外形尺寸为1260110的锂电池,用现有的LR7843 N沟道场效应管做开关,配合一个几毛钱一只的4056锂电池充电模块,搭棚焊接,实现了有电待机,停电自动启泵加氧的效果。电池是新买的,10块钱,mos管,9013三极管电阻都是原来就有的。
    工作原理:停电时,mos管栅极G高电位,ds导通,向外供电,泵工作,当插入充电头时,9013三极管基极高电位,9013饱和导通,mos管g极电位被拉低,MOS管截止,进入待机状态,充氧泵停止工作。

网友A:
不停电,这电池一直在充电。

网友:
设计的有道理,值得学习一下;好像工厂里的应急照明电源,就是这样的原理,工厂一旦停电,应急灯自动切换到内部电池供电,照亮楼梯或房间,方面尽快离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停电,这电池一直在充电。

始终满电,好像并不是始终4.2v傻浮充
     看规格书上说:当充电电流在达到最终浮充电压之后降至设定值的1/10时,充电循环被终止,4056对BAT引脚电压进行连续监控。如果该引脚电压降到4.05V的再充电电压门限(VRECHRG)以下,则另一个充电循环开始并再次 向电池供应电流。
     也就是说,充到4.2v,100mA时,充电停止,然后始终监测电池电压,电池电压降到4.05v的时候,再次充满

网友:
电池这样用,恐怕撑不了多久吧

网友B:
按照这个电路,有电(充电头插入)时,气泵没法启动的,是人为定时去断开+5 V来启动气泵吗?还是有电时不用启动气泵的,只要断电时自动启动就可以了?+5V与锂电池自动二选一对气泵供电,有专门的电路

网友:
锂电池需单独充电吧,相对10AH的电池,4056的电流就太小了,遇到频繁断电的情况根本就来不及把电池充起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按照这个电路,有电(充电头插入)时,气泵没法启动的,是人为定时去断开+5 V来启动气泵吗?还是有电时不用 ...

他是气泵水泵都有。220V电时是水泵工作,停电就是电池带气泵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他是气泵水泵都有。220V电时是水泵工作,停电就是电池带气泵

你分析有道理,我不知道有二个泵,以为是多此一举

网友D:
也想摘一个,能发气泵的链接吗?谢谢!

网友:
这个办法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照这个电路,有电(充电头插入)时,气泵没法启动的,是人为定时去断开+5 V来启动气泵吗?还是有电时不用 ...

平时有220v的循环泵,停电的时候,增氧,停电的时候如果也启动循环泵,得换成无刷的直流泵,并且功率有点大,干脆用个小气泵充氧,维持鱼不死就行了

网友:
直接一个水循环就可以增氧了,我的插电几个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也想摘一个,能发气泵的链接吗?谢谢!

淘宝买包邮的最便宜的气泵就行了,都是一类的东西,280、370的气泵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他是气泵水泵都有。220V电时是水泵工作,停电就是电池带气泵

就是就是

网友E:
你这电路画的 比较难读懂

网友F:
我的循环泵和气泵一直都是工作的,气泵用了太阳能板和锂电池配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这电路画的 比较难读懂

锂电池就是接在B+ B-之间呀

网友:
用一个220V的继电器应该就行了吧,有电继电器断开,没电吸合,充电问题就手动冲冲好了,隔个半年补电一次就行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的循环泵和气泵一直都是工作的,气泵用了太阳能板和锂电池配合哈哈

我这气泵是一两块钱的微型气泵,不能连续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