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一个nidec 80w直流无刷电机并换轴

楼主(2024-09-16):
如题,电机型号48f704m460,轴为8mm有些偏短。传统电机拆下转子后里面的轴也为8mm可以打出来后直接替换无刷电机的轴,就是安装需要一些技巧,可以用膨胀螺丝的膨胀管配合m8反螺母挤压轴承到位。不合适的敲击会损伤轴承与轴两端。

网友:
非常干净,做工不错

楼主:
二楼占位,后续补充换轴后的效果与动平衡与轴承响的问题。(前轴承型号为nsk608z)

网友A:
最开始的时候直流风扇很多用这牌子的,后来国产的出来了,就少了

网友B:
可以详细说说怎么用膨胀螺丝换轴吗?

网友:
不做好动平衡实验,电机运转起来就产生噪音。

网友:
谢谢分享,感觉做工还不错。

网友:
来早了,改造流程还没出来。

网友C:
细说简易拉马,有时候我基本都是敲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细说简易拉马,有时候我基本都是敲出来

敲击省事,但是有震坏转子的风险。
用胀栓管+螺母可以柔和的取下转轴,装上转轴就要费点事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可以详细说说怎么用膨胀螺丝换轴吗?

我的理解是:图红色的是膨胀螺丝的膨胀管,套在轴的外面,蓝色的是螺母,旋转螺母,将轴抽出。

网友:
佟任何东西,都有技巧,实践出真知。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理解是:图红色的是膨胀螺丝的膨胀管,套在轴的外面,蓝色的是螺母,旋转螺母,将轴抽出。
...

最好是用台虎钳或者g字夹子,用m8的膨胀螺丝膨胀管挤压轴承到位,这样可以避免敲击损坏轴承有杂音。

我的换轴成功,动平衡没啥问题。就是轴承好像安装不到位还是咋的,只要转动时候晃动一下电机就会轴承突然有杂音了。可能是安装不到位,或者轴承轨道本身就有问题,或者被我敲击损坏了。

网友:
功率还挺大的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开始的时候直流风扇很多用这牌子的,后来国产的出来了,就少了

国产电机也比较友善,轴承都是卡簧固定的,拆装可方便了。

网友:
用膨胀管拉轴法,的确是个好方法

网友E:
这无刷电机除的贵,其他的都是优点

网友:
又是交流电机风扇改直流无刷,续集应该是DIY过程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无刷电机除的贵,其他的都是优点

市场上能买到的这款电机主要瑕疵主要是轴承有异响,这不拆开研究一下换轴与轴承技巧方便不损坏电机与轴承的前提下换轴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