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8858公版便携式热风枪开箱/拆解/评测

楼主(2024-09-16):
其实手底下有俩风枪了,一个老式气泵的,一个几十块的台式涡轮风扇热风枪,按说够用,但是有时临时需要狭小空间或临时维修一些东西把台式热风枪搬来搬去的终究不太方便,于是打算再入一个便携式的热风枪,便携式的比较多,有完全一体式的但是体积较大,也有便携分体式的,风枪手柄和台式其实是一模一样的,只是控制器做的比较小和手柄分离,为了配件通用性和使用习惯等问题,于是选择了便携分体式。

看了一下80.5元是马宝上你能找到最便宜的8858风枪了,还不能用红包。

于是来到某多多,东西一样直接77.2,拍下还立返3元,算起来大概74块到手,比马宝便宜6块。

拍完返了3块钱

基本参数,说是额定650w

没几天到手了

这个8858是公模产品,作坊造,商家随便贴牌子卖。

有本说明书

里面几个小盒子装各种配件

说明书保修卡

说明书和实机操作方式不太一样,温度没有长按10度的设定,长按只能快速滚动温度,步进还是1度。

控制器和线

这上面功率又变320w了到底多少后面会测

品字插孔

这面航空座

侧面散热孔,两半儿的,不太严紧有缝隙

再生料的外壳,偏薄毛刺也较多

手柄和普通台式没啥区别

给了三个嘴子,大中小

休眠座,左右两边是磁铁,风枪戳里面会最大风量排风散热,直到100度时风扇停转。

底座有四个孔,可以方便拧对面的四个螺丝,也可以临时固定到哪里

另一面

控制器,不接手柄报h-e错误

接好后,温度最低100,默认就是温度,短按1度步进,长按快速调温。按set进入风速调整

一共10档风速

最高480度,长按关机

下面开拆,反面下四个螺丝

寨气逼人

反面光秃秃

正面,电源和显示控制板

这里控制板

一颗无字单片机负责整机控制,按照旁边丝印型号查无此人,下面一颗eeprom用来存储设置数据。

喇叭

这个喇叭声音太大了,于是贴了张透明胶变的合适了,什么你说咋不改限流?没那功夫

另一面微动和数码管

电源板

这个电源板的设计比较奇特,高低压给你绕着圈的转,先从输入看起,下面是输入 emi 整流 滤波部分,具体功用看标注。

然后布线没走中间,直接绕道另一端了,这个控制器有4路电压,一路31v输出开环供24v线性稳压输入,一路24v输出供手柄风扇,一路8.3v输出供7805输入,另一路5v输出供逻辑电路。
变压器次级有两组绕组,一路通过右上角 二极管整流滤波后输出31v开环电压,然后直接输入由一颗达林顿和外围431偏置电阻等组成的简易线性稳压电路,输出24v供手柄风扇工作。
另一路绕组再通过一颗整流管和TL431 光耦等反馈网络闭环输出8.3v电压,直接供给7805输出5v电压供lm358温度采样放大电路和逻辑电路。元件功用看标注

达林顿资料

侧面的可控硅和rc吸收电路,用于手柄加热丝控制和驱动。

可控硅资料

可控硅用了一颗ct3041过零型可控硅光耦驱动,具有过零开通功能。

光耦资料 这个是3041-4l和3041引脚不一样参数类似

变压器下面是rcd尖峰吸收

绕了一圈最后来到板子中间,这是低压部分。变压器另一路8.3v是闭环输出,由431和817光耦取样 比较 反馈。pwm ic是昂宝ob2365t,中间部分358负责手柄热电偶取样放大,电位器微调温度。 元件功用见标注

pwm资料8脚和7脚功能一样

lm358资料

下面拆手柄,所谓的旋转风出风口,然而加了嘴子还能旋转吗

下几个螺丝

和常见台式手柄一样

顶部加热丝

休眠干簧管用热熔胶粘到侧面,有磁铁靠近就停止加热并大风散热。 引线功能见标注

涡轮风扇

转换接驳胶管

24v工作电压

风扇底下还一块板子

反面

手柄拆完了,这是休眠座,里面有两坨热熔胶,封着两颗磁铁。

实际功率测试,这是关机状态待机功耗0.64w 不大不小

开机后休眠状态0.73,大不了多少,因此嫌麻烦可以一直开着功耗区别不大。

最高480度设定,瞬时最高加热功率680w上下,随着加热丝变热温度上升,功率快速下降。

达到设定后 平均功率是大幅跳动的,平均大概320w左右,这样看来说明书上写680w和控制器上320w两个都不能算对也不能算它错

输出实际温度,设定100度时,实际温度远高于设定,大概也得150左右

设定480度时输出实际温度490度左右,还算准确,不过这个就是大概参考,风枪远近变化1cm 温度都大幅变化。

这个是常用的350度,实际370左右,1cm时350度附近还算可以

加上中号嘴子后

风速调到最高后

可以看到温度是闭环控制,风速变化温度稳定性还算合格

差不多就这些,有新内容再补充。

网友A:
看起来做工还可以,对得起这个价格

网友B:
大神居然还要用风枪?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做工还可以,对得起这个价格

价格倒是不贵,质量还算过得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神居然还要用风枪?

要不然呢,拿手扣?

网友C:
测温的头子会不会化了,或者线皮鼓包了。   头一次用这种探头的时候,拿防风打火机怼着头子来了一下 瞬间跳到800多度,头子变的黑漆漆的了,线皮也快要起泡的样子

网友:
现在给你80元DIY很难达到这样的水平,还不好看,不如直接买成品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测温的头子会不会化了,或者线皮鼓包了。   头一次用这种探头的时候,拿防风打火机怼着头子来了一下 瞬间跳 ...

热电偶皮子即便是耐温阻燃材质也禁不住你这么摧残,防风火机1000多度,你拿它烧热电偶

网友:
从拆解、测评,再到提供主要元件资料,足够详细。对人们了解该产品性能,功能操控,电路架构等方面均具有实际意义。

网友:
一般用用可以

网友D:
功率是不是有点小?对于某些场景恐怕会难以应付。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不然呢,拿手扣?

一把刀头走天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功率是不是有点小?对于某些场景恐怕会难以应付。

600多w不小了,和很多台式的没啥区别~

网友:
温度还算准确

网友E:
忍着,不要剁手哈哈

网友:
这个价格能买到这样的货,还是不错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忍着,不要剁手哈哈

没需求还是别买

网友F:
又多了一件应手的工具,方便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又多了一件应手的工具,方便多了。

是的有一个比较方便~

网友:
8858和858有啥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