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螺丝这样了该如何拆出?

楼主(2024-09-16):
求助,该如何拆卸螺丝

网友:
小钻头打孔,找个比钻头大点类似螺丝刀的砸进去,拧~~~~

网友:
判断螺丝大小,等径钻头直接打掉 ,螺孔重新攻丝,换大一号的螺丝

打浅孔,内六角 或者梅花批头敲进去 废掉一个批头
不想换螺丝的,从最小的钻头打穿螺丝,一毫米一毫米的扩孔 ,没有台钻 没有对应规格的系列钻头 没有钳工基础

网友:
太有难度了

网友:
同意3楼意见。

网友:
小电磨开槽,我觉得还可以抢救一下。

网友:
找个比螺丝孔大1~2mm的破一字螺丝刀大力出奇迹

网友:
用手电钻把坏罗丝的头打掉,开盖后用手钳子夹信就拧下来了,配道罗丝的事。

网友:
先用一点松锈液,再给割个一字槽,用一字批头卸载

网友:
用手电钻把坏罗丝的头打掉

网友:
该说的大家都说了,我是来看结果的

网友:
网友的办法用上我看能解决。

网友:
把橡皮筋放上面拧

网友:
小电磨开一字槽还是比较靠谱的,再不行就把螺丝头磨了

网友:
超级简单   可以无损弄下来

网友:
这是什么螺丝啊

网友:
用胶把螺丝刀粘上再拧或用电摩改成一字的

网友:
8楼所言极是。不难。

网友:
服务器电源,螺丝应该不是锈死,小电磨把螺帽切出一字槽,喷点WD40再拧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