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改论坛神器魅色(Meise)充电器<单槽>

楼主(2024-09-16):
首先参考这篇:--
给论坛神器双槽魅色(Meise)充电器加装输入输出口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5686&fromuid=473544
上个帖子说了,公休了,在外时间长,要带上刮胡刀,因为刮胡刀已经改造过充电方式,是1.2V直充的,就是参考贴中的对插线。上次改的那个是双槽的,携带不方便,所以这次改这个单槽的,跟刮胡刀一起带在路上使用。

少说废话,上照片说话。

这次主角是单槽的

看看输入输出口在哪开孔合适

尾部面挺大,可惜太薄不能用

再看里边空间如何

这回用带边缘的C口,这样对开口精度要求就低很多了

先用白色的试验(为了是照相效果好,朋友们看得清)

原来的USB口宽度比较合适

那就按它的尺寸下移,把C口加在这里

先用小钻头4个角定位

再用5MM钻头挖肉掏孔

5MM厚度基本合适

再用铣刀掏,只是手拿小电磨不好控制方向

还好,开孔还行,反正有外缘,对精度要求不高

先用白色的试验,LED透光柱有点冲突

打磨透光柱

透光柱上磨出线槽,正负极引线走磨出的槽中

比划输出插座位置

小电锯开输出孔

划线

锯孔4边

两把“菜刀”闹革命

挖成方孔

比较完美

输入C口成形

两个插座一起亮相

粘接固定

然而,高兴的有点早了,输出插座与电路板上的电感有点冲突,必须下移才行

下移了约2MM,可以完美合盖了

焊线,上次改的时候24楼有朋友(@诚实男孩 )问接线的事,这回可以看清怎么接了

输出插座移位后,用704黑胶补洞,美观度还可以吧

输入C口插座,带缘的也不错啊,不难看,主要是对开孔要求低。

全贴完,谢谢关注!

网友:
干嘛还专门开个C口,我把手头的micro u口全给改成C口了,直接拆焊,改完之后又美观,赏心悦目啊!

还有刮胡子的,充次电,用个把月都行啊,好像是小米旗下的那个叫什么趣的品牌,还行。

网友:
怎么这么多人折腾这个充电器,其实一点也不好用。冲镍氢经常拒充,冲18650 3.7V速度太慢。

网友:
手工真好,塑料件打孔我基本不是歪就是口不正

网友:
真羡慕呀,高手

网友:
动手能力超强!充电输出接口是扩展应用的关键

网友:
楼主真能折腾把一个单充搞出四个口,不错好用就行。

网友:
动手能力强,齐全的工具。

网友A:
用这种两脚的TYPEC母座直接换,除了外壳稍微休整下不用另外打孔了。

网友:
还别说,这种带套的C口用上去还是很协调的,等有空了也去改下魅色。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这种两脚的TYPEC母座直接换,除了外壳稍微休整下不用另外打孔了。

恩恩。就是用的这种,买了10来个,针脚太长了,用镊子把形状弯出来和板子贴合,然后剪断多余的,外壳上面固定脚直接弯回去(焊锡可以直接和壳子焊紧,都没必要用胶加固了)

网友:
带边缘的C口插座看着就像是原配的。

网友:
我的是输出接两个鳄鱼夹

网友:
开空的工具挺全啊

网友:
楼主魔改充电器

刮胡刀用那个红色接口吗?

网友:
灯一阵再按5.2的电源插座

网友:
公休不停闲,精雕细琢、用心打造,不光是改了魅色小轿车的加油口,还可以当加油车给其它车车加油使用,改得好!

网友:
这3张是鼠标的,改了一个后面有经验了这是台灯的,没有过细去开孔
这是个蓝牙耳机的,C口比micro口要长些,想着要不要用小电磨给切一点去。。

网友:
工具不错但活更好,楼主干得不错,加油

网友:
魅色充电器让你们玩出花了,这个还是体积大,这个不错https://www.mydigit.cn/thread-470654-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