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教] 拆解小天才K1平板电脑

楼主(2024-09-18):
垃圾桶里看到一个平板,捡起来发现是小天才,就带回来了,外圈胶皮很脏,当场就扯掉了

按键

充电口

拆开,里面还是很干净的

wifi模块

主板局部特写

emmc

打开屏蔽罩,里面是cpu和ddr   RK3188很老的cpu了

开机

解锁向上滑半天没反应,以为触摸坏了,原来是滑嘴角那个图标

系统 安卓4.2 8g 帐号已退出

end
谢谢围观,欢迎指导!

网友:
我家还有个, 电池不行了。

网友:
配置比较低吧

网友A:
还能干啥呢

网友:
能用来看pdf电子书吗?

网友:
步步高的做工用料一向还是不错的,这个可以做电子相框吧

网友:
应该是可以刷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能干啥呢

刷抖音

网友:
这个是学习早教平板,小孩玩玩就好

网友:
16G的闪存吧

网友:
电池看着还没事,退出系统是咋回事?

网友:
还是螺丝的拆卸方便

网友:
这东西就是卖软件的

网友:
性能比较差一点

网友:
性能有点低了

网友:
做个自动对时时钟

网友:
做工用料还是不错的

网友B:
都是有钱人,还能正常使用的平板就这么扔垃圾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都是有钱人,还能正常使用的平板就这么扔垃圾桶了。

上次我在小区捡了个电饭煲呢,原价1000多的那种,还很新,就是温控电阻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