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拆修米家电动冲牙器MEO701

楼主(2024-09-16):
买了好像两年多了,最近感觉冲力不够,有时候还启动不了,怀疑是水泵的问题,拆开看看。

用的时间长了,有点脏兮兮的

撬开这个堵头

嗯,被我撬成了这个熊样。。。

拿掉外罩可以看到两个固定主机的螺丝

以为这也是个堵头,结果不是,壳子让我撬漏了,用胶水粘上

人工测试一下气密性,嗯~~还好不漏

螺丝有防水密封垫片

从上面撬开四周卡扣,主机就可以拿出来了

四面看看主机

充电口出来两根线

电池

有接缝的地方都太脏了,清理一下

能拆的都拆开清理一下

准备拆水泵,先把电机引线焊开

主板,2020-12-08

拆开水泵

看起来都挺正常,活塞也正常,润滑脂也不缺,啥原因呢?

清理下过滤网,是不是因为它堵住了?

重新组装好,一切正常

又正常了,奇怪了。。。

谢谢观赏

网友:
做工算不错了~

网友A:
是不是电池不太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电池不太好了。

这倒是有可能,电机的启动电流还是比较大的

网友B:
谢谢拆解,看来这个需要用纯净水

网友C:
竟然是活塞的,水压应该比较高,我买了个杂牌的几十块,用的隔膜泵,没有点动模式,要长按才关机,程序设计垃圾。。。

网友:
拆得仔细。做工用料都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拆解,看来这个需要用纯净水

用自来水,问题不大,又不烧开

网友:
做工还是可以的

网友:
米家数码产品做工不错

网友:
謝謝分享!质量不错,加分加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拆解,看来这个需要用纯净水

一直在用自来水,里面没看到有水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竟然是活塞的,水压应该比较高,我买了个杂牌的几十块,用的隔膜泵,没有点动模式,要长按才关机,程序设计 ...

水压确实还可以,我一般用中间那档

网友:
做工用料都不错

网友:
定期洗牙方便点

网友:
做工很不错的

网友:
做工确实可以

网友:
这个比我拆过的一个某牌子的好多啦,一点儿没进水,不错,下次冲牙器买小米的。

网友:
喷砂洗牙跟这差不多吧,就是压力估计大些,水里含砂,洗得更干净。

网友:
看起来做工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