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 星角启动电机大电流跳闸检修

楼主(2024-09-16):
      蓄水池排水泵电机,功率22kW,采用星角启动方式。星接启动正常,转入角接启动时,瞬时大电流(指针飞针到满量程),热继保护跳闸。配电控制系统检查正常,经询问此电机是经过移动位置后,由施工队重新敷设电缆,重新接线,引起跳闸,试着启动10多次,均不成功(但回路总空开不跳),施工队一筹莫展。

      问题肯定集中在电机接线上,星角启动电动机,由配电柜引出两根电缆进入电动机,两根电缆六个接线头,如果接线顺序不符合要求,就不会达到预期的效果。星角启动的典型接法见图1。当启动转换到角接时,简化成图2,等效图为图3(U1V2相连,V1W2相连,W1U2相连)。
      经仔细检查分析,发现施工队在接线时将图1中的V2、W2两芯线缆接反,接反后的等效图就成了图4(U1W2相连,V1V2相连,W1U2相连),此时A、C两相的电压加载在两个绕组并联的电路上,电流势必会增大很多,导致跳热保护继电器保护跳闸,但此时并不是短路状况,所以总空开不动作。
      改正接线,启动后电机运转正常。
      星角启动是比较典型的电机启动方式,在电机端接线时(六个端子),芯线的接法一定要符合要求,接线时最好询问专业工程师或是专业工程师在场指导。

网友:
没炸接触器就算不错了。

网友:
这个都会错,电工太马虎了

网友A:
类似的故障我遇到过一次,一台新设备上的液压机,电机是45KW的星三角启动,星形启动时声音电流正常,延时后切换到三角形时电流瞬间上升一下电机声音很大,刚出厂的新设备不应该这么大的声音,我检查过接线顺序都没错,在我检查之前他们厂里的电工也检查过接线顺序都没错,因为有两台完全一样的设备,另一台就很正常,已经正常工作使用了。后来我发现三角形启动后电流比正常的空载电流要小,然后又仔细观察电机,发现星形启动时电机转向正常,三角形启动后电机反转,但是线号没错,而且出厂时都是测试过的,绝对不会存在转向错误的失误,然后我就让电工把电机端的六根线全拆下来,我把电柜端的六根线全拆下来,打算挨根线量一下,但是我拆线时就发现了问题,因为电柜端的线头拆下来后线号管掉下来了,线头的铜鼻子比较小,线号管太大,铜鼻子挡不住线号管,到这里我就大概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了,结果量了一下就发现V2和W2的线号管插反了,应该就是厂家测试完后拆卸打包时掉下来了两个线号管,打包工人随便插上了,结果插反了。后面的事就简单了,线号管反过来再试机就一切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类似的故障我遇到过一次,一台新设备上的液压机,电机是45KW的星三角启动,星形启动时声音电流正常,延时后 ...

电机先正传,后反转,那得多大得冲击电流啊!

网友B:
22KW需要星角启动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类似的故障我遇到过一次,一台新设备上的液压机,电机是45KW的星三角启动,星形启动时声音电流正常,延时后 ...

接完线后一定要核对线路,从接触器端到电机接线端。

网友:
引用 网友B:
22KW需要星角启动么?

具体要看电机的供电电源情况而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