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35 5W灯珠,有哪些驱动方案?如何用电位器做无极调光?

楼主(2024-09-16):
有那种圆形灯珠,但是不喜欢,亮度不够,不喜欢。

所以重新买了一些3535 5W灯珠,

单节18650电池,电压3.2-3.4v的3535 5W灯珠,

实际肯定用不到5w,电流600ma内就足够了。

有Ne555,L7135、S8050、18650充放电保护板等.

1.有哪些驱动方案?具体是如何做的,有无电路图?

2.如何做个调光的?

3.不要叫我买成品了。手电有好几个。我只是想学习一下电子电路,并实践一下。

7135这种驱动,我看网上说线性驱动方案的效率较低。

都是采用pwm,我在查阅相关资料。

pwm555调光电路我会做,但是不知道是否直接就用?还是需要先降低电压?

3535 5W 3W紫光 蓝光 冷白LED灯珠大功率发光二极管60度透镜120度

网友:
一般是占空比调光

网友A:
1875不继续搞了吗?

网友B:
刚刚在画这个电路,看看有没有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A:
1875不继续搞了吗?

都搞成蜘蛛网了还搞毛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1875不继续搞了吗?

已经差不多了。对我毫无难度,哈哈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刚刚在画这个电路,看看有没有问题

7135这种驱动,我看网上说线性驱动方案的效率较低。

都是采用pwm,我在查阅相关资料。

pwm555调光电路我会做,但是不知道是否直接就用?还是需要先降低电压?

如果是高压灯珠,能承受4.2v的,估计就可以直接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都搞成蜘蛛网了还搞毛线

声音好听的很。

以貌取人,失之子羽。

做人不要这么肤浅!

网友D:
直流调光呗,用个光敏R做探头,再用个做保护,相当于双光耦开关稳压电源,只不过反馈的是光强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流调光呗,用个光敏R做探头,再用个做保护,相当于双光耦开关稳压电源,只不过反馈的是光强 ...

4.2v18650怎么给最高3.3v的手电灯珠供电?

我就是不知道怎么降压。

网友:
引用 楼主:
4.2v18650怎么给最高3.3v的手电灯珠供电?

我就是不知道怎么降压。

串联开关降压

楼主:
有电路图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有电路图吗?

邓穿石  大神有个电路我用过,效果很好。找了半天也找不到(可能关键词不对或者是老站的),你可以向他讨教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邓穿石  大神有个电路我用过,效果很好。找了半天也找不到(可能关键词不对或者是老站的),你可以向他讨 ...

我买了PT4115了,比amc7135好。再加个pwm555电位器调光。

貌似成本有点高,也复杂。

贴片 PT4115 降压转换器 恒流芯片 LED驱动器IC SOT-89-5封装

PT4115绿色照明LED灯驱动电路。PT4115是一款连续电感电流导通模式的降压恒流源,它具有较宽的直流8V到30V输入电压范围,击穿电压>45V,输出200mA--1200mA恒定直流,可满足驱动点亮1-7颗串联的大功率LED或N颗串并联的小功率LED,驱动恒流大小可按应用方案设定。
性能特征
播报
编辑
● 大电流,小封装,高亮度的LED驱动芯片
● 宽电压输入,输入电压为6-30V
● 输出恒定电流最大可达1.2A
● 极少的外围电路个数,总计不超过五颗
● DC电压或PWM控制亮度变化
● 高达1MHZ的开关频率
● 输出电流精度可达+-5%
● 效率高达97%
● 内部具有开路保护功能
● 广泛应用于MR-16等产品上,最大输出功率可达20W

7135是线性稳流,压差太大会严重发热,打嗝保护。PT4115是开关电路,效率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买了PT4115了,比amc7135好。再加个pwm555电位器调光。

貌似成本有点高,也复杂。

这个3.4能工作么

楼主:
我搜集了很多资料,慢慢看,应该可以解决我这个提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