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DIY一个丐版的锂电便携T12烙铁

楼主(2024-09-16):
因为群友一句话,这无刷电钻比插电的劲儿还大,就花了99元在某音下单了一个牧驰电钻,13MM金属自锁夹头,10节18650电池,单颗电芯1500mA,21V3000mA电池组。

前几天给朋友帮忙干活,在房后面焊接一个小元件,活儿不大,扯电线还是挺麻烦的,找了30米电线才够着干活儿,回家就想着反正也有21V电池了,搞一个锂电烙铁玩儿玩儿。
上宝一看,成品的锂电烙铁价格都在大几十到一百块之间,太贵了,不划算,还是自己做吧。
买取电盒,T12控制板,连接插头,总共15元不到,搭配店里现有的T12手柄就可以用了,反正也是极少用到。虽说丐版,也是可以用的。
这是2014年买的成品T12烙铁,一百五十块。

锂电钻应该也是公模货,好像说什么4812无刷电机,凑合玩儿

楼主:
先把T12连线插头上的螺帽剪了,太大,碍事儿,因为取电盒上的两个孔太近,不想多开孔了。而且以后也得拔了拿走用,就不拧那个螺帽了。

是带了小开关的,太次,我用自己的开关

焊接好连线,也简单,就这几根,还一个红绿双色指示灯

装好了,倒是蛮轻的,温度调节的杆子也不低,本来就不打算装旋钮帽了,虽说用了十年调温烙铁,但极少去调温,基本就在400度用,也够用。

大艺款电池,取电盒也好配

齐活儿,偶尔在扯电不方便的地方焊点东西还是没问题的。主要是成本低,这种近乎吃灰的工具,花大价钱真不划算。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做的很漂亮,感谢分享

网友:
不是丐版级的,做的很不错。

网友:
一物两用,价钱又不高

网友:
动手能力强,也考虑搞一个

网友A:
原来的成品T12直接加一个DC输入更简单,交直流两用

网友B:
接口插座应该放在侧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来的成品T12直接加一个DC输入更简单,交直流两用

看图片应该看出来了,我已经把那个圆孔扩过了,本来是装了不锈钢的5.5插座来着,小孔装电位器,T12手柄插座要再开一个孔,后来一想算了,能插适配器,就不用锂电了,本来我有插电款啊,这锂电用的手柄还是临时从插电款上拔下来的呢。主要是锂电这块儿用的极少,基本就是吃灰居多,偶尔用一下,所以就没花钱再买T12手柄。

网友C:
转接器做得很漂亮,,,只是这手柄线。。。网线???不硬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转接器做得很漂亮,,,只是这手柄线。。。网线???不硬吗

不是网线,是四芯软线,特别软,以前红包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口插座应该放在侧面。

侧面的高度不够

网友:
做的很漂亮,感谢分享

网友:
够用可以了

网友:
有适配博世的吗?
也想装一个。

网友:
不错不错,简单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