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吸波材料贴天线焊点有帮助吗?

楼主(2024-09-16):
1、卸掉散热片,发现原装的吸波材料是这样贴的,但是我看了位置是内存和CPU的背面啊,贴这里有什么道理呢?
2、天线焊点是圆锥形的,这样是不是算个小天线啊?有坏影响吗?我想在这里贴上吸波材料,是不是就能屏蔽掉这个“小天线”呢?

网友:
你説有,几乎没有,你説没有,就那么点。没什么用。

网友:
那里是刚刚好的,必须留这些空,你贴东西上去信号会变差

网友:
这个好像是磁屏蔽贴  用于避免天线太靠近金属导致严重影响信号  常见于nfc线圈和感应充电线圈位置

网友:
屏蔽?
老实讲俺觉得很玄学啊

网友:
楼主不要瞎折腾

画蛇添足

网友:
哈哈哈哈,你试试,想屏蔽,也得接地吧

网友:
可以避免对cpu的干扰,多数用金属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