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垃圾佬不服输,芯片都整开颅,终于搞定!

楼主(2024-09-16):
今天去公园锻炼身体,在公车上搜其它东西,无意中搜到以前撸的一种灯板,看到它的芯片是bp2831,这不是和昨天损坏那个射灯芯片型号bp2861很像吗?看电路图也很像,锻炼完回家开始测试。
两个芯片引脚一样,电路什么的都差不多,实验我那个灯板输出最高只有40v左右,考虑直接换芯片,结果拆卸过程中,因为芯片下有胶,直接把芯片撬破了,天灵盖直接出来了,简单测试引脚没有明显短路,还是换上去,结果当然是不亮,无语。
然后思路又回到我的灯板上,为啥我的灯板电压输出低呢?仔细看pdf才发现,该芯片有个rovp脚,用于限制开路电压,赶快把这个电阻换了一个,哈哈搞定,灯板之前已拆掉了一个取样电阻,本身是两个电阻并联的,目前显示功率6瓦左右,最终换了个5.1欧电阻上去,功率5.2w,另外拆掉了一个高压滤波电容,换了损坏板子上这个电容,滤波电容从2.8提升到6.5。
装机,点灯ok,已涂上硅脂。驱动没那么大的热缩管,胶带盘上。

最后附上公园美图,下午去公园走了3.5小时,走了12公里,脚都走摆了。

大家倒腾垃圾的时候也不忘多去公园锻炼下身体,公园一众美女全是修身美体装扮,一人一骑,英姿飒爽,迎面而来,翩然而去,像一阵风,又像一片云

人美风景美,多好啊~~

因由:买了一盏灯,一毛,赔了两块板,两元,时间不值钱,就不算了
结论:好的弄烂,烂了弄好,放着吃灰。
所以:别倒腾垃圾了,出去走走吧。

网友:
我还以为给芯片开颅做手术搞定呢,这估计得用到电子显微镜

网友:
公园风景挺美的。

网友:
脚(jio)都走摆了

网友:
这公园挺漂亮。

网友:
景色不错,运动量也够够的

网友:
维修没有资料的话确实容易走弯路

网友:
吃这么多,这路白走了

网友:
还以为给芯片开颅做手术

网友A:
这芯片撬成这样,竟然没坏,想故意撬成这样真挺难的,芯片的命真硬

网友:
真能折腾的

网友B:
虹桥公园???  光明还是公明那边来着,上次三个人跑到半路直接下来了,腿酸

网友:
下面几张图是跑步的好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虹桥公园???  光明还是公明那边来着,上次三个人跑到半路直接下来了,腿酸 ...

这是在成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芯片撬成这样,竟然没坏,想故意撬成这样真挺难的,芯片的命真硬

坏了,报销了哦

网友:
始终是折腾

网友:
还能这么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