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SHAGER RD-101镍氢、镍铬电池充电器(傻充)空载电压异常?

楼主(2024-09-16):
各位坛友,我有一个购于2003年上大学期间的、型号是RD-101的镍铬充电器(当时镍氢还不是主流)。

其品牌为SHAGER,估计是广东某个小厂出品的。

坛子里类似的拆机贴       拆个充电器(DD SHAGER RD-101)
该充电器是傻充,使用20几年,目前还在服役中,平时是配合我自制的定时器(被内人称为“地雷”)一起工作。

近日我偶然发现该充电器的两个通道在空载时的电压不一样,一个是2.8V,一个是3.6V左右,我以为坏了,于是根据实物把它的电路图画了出来。

根据这个电路图,我一时也没有搞懂为什么空载时两个通道电压有较大差异。后来我问了一个电子报的朋友,他给我作了解释:

假设交流正半周变压器引脚3+,4-,那么此时充电1通道D1截至不工作,充电2通道D2正向导通,因为“电源指示灯”和R3那一路有电流通过,电池2两端电压(即2通道空载电压)被拉低,所以实测为2.8V,当交流负半周3-,4+,此时充电1通道D1工作,2通道截至,此时“电源指示灯”和R3那一路没有电流,所以1通道空载电压会高一些。所以它并没有坏哦

网友A:
2000年前后吧,在地摊上买过这种“宝贝”,那时候还都是镍铬的电池。

网友:
空载发热的工频变压器,可以换镍氢充电板加电源模块。

网友B:
那就把“电源指示灯”和R3搞两路,或者并联一个反向的led发光管上去,这样就完美了

网友C:
好电池能给你充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00年前后吧,在地摊上买过这种“宝贝”,那时候还都是镍铬的电池。

正解,也是过来人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把“电源指示灯”和R3搞两路,或者并联一个反向的led发光管上去,这样就完美了 ...

是的,那个电子报的朋友也是这样建议的。可见高手所见略同啊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电池能给你充费了

这玩意要配合定时器,还能勉强用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电池能给你充费了

傻充可以用来激活0电压的电池,也不是一无是处,电压上来了就用智能充(直接0电压放上会拒充)

网友D:
只给一个电池充电的时候,变压器只有半波有电流,不会偏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只给一个电池充电的时候,变压器只有半波有电流,不会偏磁吗

好像充一个电池的时候,发热很严重

网友E:
那就不要电源指示灯。

网友:
最简单的充电器了

网友:
一个LED灯都会拉低电压啊?  这变压器电流也太小了吧?

网友:
正宗的傻充,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就不要电源指示灯。

比较好的方式还是两个电源指示灯反向并联,这样就完美了

网友:
这是费心了。下面那个盒子很有创意

网友F:
名叫“傻哥”除了因为是傻充外,还表示“很简单”。
看电路构成,是变压器次级线圈电阻很大,在线圈3端高电位时,电源指示灯点亮,线圈内阻降压后,空载的电池2电压就小了;当线圈4端高电位时,电源指示灯没电流,线圈没降压,那么空载的电池1两端电压就比电池2 的高了。
所以充电器就是这个“傻样”,并没有坏。
不用小看这种傻充,半波脉冲电流是很好的充电模式,简单不坏才是王道。
当然它的工频变压器耗电大于时下开关电源,还有傻充需要人工定时使用,完全放电的电池不要超过10小时,防止充坏。

楼主:
引用 网友F:
名叫“傻哥”除了因为是傻充外,还表示“很简单”。
看电路构成,是变压器次级线圈电阻很大,在线圈3端高电 ...

优秀

网友:
修复镍氢电池还真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