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良工插排拆解:XD-M133-无线3+3位侧插孔设计

楼主(2024-09-16):
优点:
1外观设计优秀,颜值高,体积小巧同时做到3+3插孔。
2.外壳铜条插销安全门全部采用扁口新国标,安全门垂直于插头方向左右移动插孔顺滑不卡。
  (对比其他垃圾产品1.仅外壳新国标,安全门和插销都是旧国标 2.安全门上下移动坡度过小极容易卡死  3.内部铜条Ω型插销依旧没更换,触点电流小一半)
3:整体强度高,手拧不晃无异响。
4:线夹做的漂亮,外面还有一节软胶套。
5:接线柱采用拉扣设计,而不是直接用螺丝拧紧,不会压断线。
缺点:
1尾部假螺丝,一次性卡扣设计,基本无法拆卸。搞人心态。
2:用料一般,测试铜条≈3.5*0.4=1.4MM²黄铜。(我只有2个0.1mm卡尺,测试厚度都是0.4mm,不够精确,但应该不超过0.5,公牛小米远超过普遍在2-2.6mm²)

网友A:
上磁铁,看看是不是镀铜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磁铁,看看是不是镀铜

良工是杂牌?不至于用假铜排

网友:
良工空开也不错,86开关插座就不太行。

网友:
良工插排相对质量还可以

网友:
超过10元我就只围观不动心

网友:
淘工厂里面签到红包的插座铜条有点薄

网友:
良工还不错的,正经牌子

网友:
卡扣式外壳?

网友:
压接比焊接可靠多,而且方便更换不同粗细的线材!

网友B:
是铜条的就不错,比短视频网店里的那些水货强多了。

网友:
估计是铝的吧

网友:
插孔真是多,侧面都好几个

网友:
插孔不少,后壳的塑料住还有削掉一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铜条的就不错,比短视频网店里的那些水货强多了。

这可是大牌子,德力西代工厂。不是山寨货能比的。不过还是比公牛差一截,公牛便宜的就那几款剩下的都偏贵。

网友:
除了铜条横截面积小点以外,其他都挺好。

网友:
始于1986年,也是一个老品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磁铁,看看是不是镀铜

测了不吸,地线刮了是黄铜。这是一线品牌还不至于作假。

网友:
看起来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