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自己diy的一分二线是什么样子的?

楼主(2024-09-16):
自己diy的线是不是没有买来的成品线简洁?
各位diy的一分二线是什么样子的

网友:
买正常比DIY要好看多了,毕竟一体成型。但质量就难保证了,特别便宜的。

网友:
没diy过,想直接买扣件,一直没找到

网友:
用红包撸的免焊接DC公头和母头,别说一分二,一分3、4、5都没问题,电源拖得起的话……

网友:
买不到好的只能自己做,外观肯定不如大规模生产的成品。

网友:
样子不重要,要耐压稳定

网友:
直接买成品线吧。AWG 14的也就十多元。

网友:
这种除非应急,一般不diy,直接淘

网友A:
买成品线,指定铜线平方数就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买成品线,指定铜线平方数就行。

这种很少有粗线的

网友:
建议买个小盒子,把接头固定在盒子上,线在盒子里母头用这种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很少有粗线的

大把。你想要多粗的,可以用这种关键词去搜“DC延长线 1.5平方”

网友C:
手中有线材还是自己做一个实在。

网友:
自己搞一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中有线材还是自己做一个实在。

你自己diy过1分2线么?

网友:
自己买插头、插座,用多粗的线自己选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自己diy过1分2线么?

没具体做过但改过,比如像电脑主机和显示器得用2根电源线点用两个插孔,为了减少一个就去掉一根线的插头把线并接入到另一根线中,这样就可以一根电源线接2台设备了,这不就是1分2么,而且在十年之前就做过了。
你说的这种DC电源线还不是都差不多,只是接头处处理的没有一体成型的好看些而已。如果那样认为带负载小了,可以自己买插头、插座,用多粗的线自己定,然后自己焊接。

网友:
你这个5521一分二线,一根这头儿是公头,两根这头儿是母座,这咋用啊?因为一般电源适配器输出都是公头,盒子电源输入都是母座

网友D:
以前买杂物时顺带买过这种一分四的线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以前买杂物时顺带买过这种一分四的线

接20瓦用电器,是不是发热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