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高美的表真是“德味”十足,强迫症患者福音

楼主(2024-09-17):
1.这个表是西门子标识,应该是高美代工的吧,具体也不太清楚

2.电阻,电容等等永远是横平竖直的排列,不管走线是否影响最终使用效果,但是美观永远是第一要素.

3.这种拍了是真有特色啊,不过设计缺陷用飞线修正老传统也是保留,,,哈哈哈哈

网友:
果然非常好

网友A:
楼主是老头乐吗

网友B:
高美的表定位是什么群体? 感觉国内很少见

网友:
设计挺个性

网友:
引用 网友B:
高美的表定位是什么群体? 感觉国内很少见

能出和34401性能差不多的手持表的厂家会是什么定位

网友:
头次见,大开眼界。

网友:
既高大上又美观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老头乐吗

闲鱼看到了

网友:
电池漏液腐蚀坏了一个Pro,详情看帖

网友:
高档货,不是4层板吗

网友:
楼主可以下手,修好价格翻几倍

网友:
这表果然很好看。另:那根飞线应该是印制板铜箔细断了。

网友:
西门子手持万用表B1102、B1106对应的就是GMC-I Metrahit20S、22S;B1022、B1025对应就是23、24;B4012对应的是METRISO。

GMC-I全称为GMC INSTRUMENTS,旗下及子公司品牌有:GOSSEN METRAWATT、 CAMILLE BAUER、DRANETZ、PROSYS、GOSSEN、 SEAWARD和RIGEL。
GOSSEN METRAWATT为德国电气安全品牌;
CAMILLE BAUER为瑞士工业测量品牌;
PROSYS为英国电流传感器测量品牌;
DRANETZ为美国电能质量分析品牌;
GOSSEN为德国光学测量品牌;
SEAWARD为英国电气测量品牌;
RIGEL为英国医疗测量品牌;
METRAHIT属于GMC-I自有品牌GOSSEN METRAWATT,也是欧洲量子光学、电磁创建者和拥有者,手持测量仪表中:
6 1/2位:METRAHIT 30M,唯一商业化六位半手持表,直流电压、电阻精度和长稳性能可以捶爆国产6.5位台表;终身保修,需提供合法购买记录、机器序列号、机内显示编码;GMC-I Service公司提供售后保障,可以申请到应用程序(但必须运行在Service2006或LINUX2.16下)自行校准,还可以以13欧价格申请到每台两套背壳,可以分别使用聚合物电池或18650电池,实际上都可以两颗并联。
------该表于2018年2月售罄,共有两代产品:老款“30M”字样为橙色代号为M230A,内部继电器为蓝色;新款“30M”字样为白色代号为M230B,内部继电器为黑色。

5 1/2位:29S、28S,区别在于29有uA、mΩ档,虽然用处不大。

4 6/7位:METRAHIT PM、ESPECIAL、ETECH、EBASE,实际上只有在DCV档上才会是300000Digits显示

4 3/4位:METRAHIT 27M和27I,METRAHIT IM E-DRIVE,METRAHIT H+E CAR,其中27M是拥有4W豪欧万用表, mΩ档有1A测试电流;27I表在27M增加了绝缘表功能,拥有3000MΩ档;H+E CAR实际是在27I的基础上加入多个配件,针对汽车维修,通过搭配可当内阻仪使用。IM-E不太了解,玩过一块,感觉就是四不像的张缝合怪。

4.5位万用表就不列举了,流入二手市场很多,价格也不统一,质量也是参差不齐;
--------要重点说明的是,METRAHIT系列以数字命名的仪表比较好找到维修配件,后来出来的字母系列的表,坏了就没办法修,或者只有拆西门子手持控制器来代替,特别是中间转盘容易断掉,内部几个比较器、放大器几乎无解,找不到配件。

网友:
> 6 1/2位:METRAHIT 30M,
> ------该表于2018年2月售罄,共有两代产品:老款“30M”字样为橙色代号为M230A,内部继电器为蓝色;新款“30M”字样为白色代号为M230B,内部继电器为黑色。

可惜啊,为啥不生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