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查不到这是啥主控?Kingston SA400S37/480G

楼主(2024-09-17):
怎么查都查不到。。。
KST SA400S37/480G的

taiwan生产的。。。

楼主:
现在是插上没反,拆了之后。短接有反应。磁盘管理里显示1024M

网友:
金士顿自己打标的,参考:https://www.mydigit.cn/thread-434487-1-1.html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是插上没反,拆了之后。短接有反应。磁盘管理里显示1024M

1G rom是慧荣 用2259的工具试试

网友:
kst这玩意 慧荣主控的 似乎有2258xt 2259xt 22592三种

楼主:
竟然是INTEL的颗粒???不是镁光的吗??
试了几个开卡工具都不行!!

楼主:
SM2259XT_N18_PKGT0914A_FWT0910A0

楼主:
救活了。用的这个。
容量变成一半了。估计有一个颗粒坏了。。。

网友:
主板好小巧

网友(2024-11-29):
能开卡成功值得高兴

网友:
金士顿的盘用慧荣的居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