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件GS110TP

楼主(2024-09-17):
在库房打帚卫生,得到个这玩意。八个千兆Poe网口加两个光口,48V直流供电,电源没找到,不知道这玩意家庭能用上么?家里是一个光猫加一个中兴5400 Pro+  ,两个2.5G网口加三个千兆网口。

网友A:
千兆智能交换机,性能很强,功耗上限15.1W,功耗不低,适合发烧友

网友B:
高级玩意儿哦

网友C:
那两个口应该也可以查电口模块吧?

网友:
这个无法单独使用,要配合AP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千兆智能交换机,性能很强,功耗上限15.1W,功耗不低,适合发烧友

标配电源是48V1.25A,功耗应该不低。由于没找到电源所以也没法测空载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两个口应该也可以查电口模块吧?

没用过这种交换机,只是在网上查那两个是光口,不知是否支持电口。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级玩意儿哦

高不高级不知道,黄鱼上坏的还要八十多,也不知里面有啥值钱的件!

网友:
放心,家里完全可以用!!!!!

网友:
没有什么用处呀!!!

网友:
高端交换机啊

网友:
高端机器,可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