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一个小电池设计这么多加密芯片 真是要把人坑死呀

楼主(2024-09-17):
这一个电池估计能有100倍的利润。

网友:
早期芯片功能不强,当然要用多个芯片实现安全充放电。

网友:
可以带动一条龙的产业。

网友:
任你加密再厉害也挡不住我釜底抽薪把电池拆下来用。

网友A:
以前一台笔记本,电池不行了,其中一节18650失效,买电池来换,结果换上整块电池用不了。

网友:
这是逼着你买它原装的电池,最讨厌这种厂家,国家也不管

网友:
换电池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网友B:
这个是摄像机相机还是什么设备上的呢?

网友C:
有大功率电阻,可能有库仑计功能

网友:
当年芯片集成度不高,所以会堆料,行业要求越严格,制造成本也越高,当然,追求商业利润也是一方面

网友:
多了一些识别功能

网友:
这些芯片可不单管充放电,他里面可能还有时间或次数炸弹,达到一定的使用时间或次数后就引导报废,而且还得用原厂的电池,保证他们的利益不被其他分走

网友:
像数码相机、摄像机、笔记本等高附加值的电子设备的原厂电池和附件,是生产厂商牟暴利的手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一台笔记本,电池不行了,其中一节18650失效,买电池来换,结果换上整块电池用不了。 ...

换的时候不能断电,就像大疆无人机的电池一样,你一断电就立马锁死200块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摄像机相机还是什么设备上的呢?

这是以前的小型磁带摄像机。续航时间特别短,二三十分就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大功率电阻,可能有库仑计功能

显示电量的在射箭摄像机的监视器里面可以显示电量。

网友:
线路板看着腐蚀的蛮严重的。

网友:
这个是用在什么设备上的电池?应该是很早以前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