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 安卓手机wifi感叹号 和无法对时 adb解决方法

楼主(2024-09-17):
adb shell settings delete global captive_portal_https_url
adb shell settings delete global captive_portal_http_url
adb shell settings put global captive_portal_https_url https://connect.rom.miui.com/generate_204
adb shell settings put global captive_portal_http_url http://connect.rom.miui.com/generate_204
更改验证 然后可以链接 开关一下飞行模式 感叹号就会消失
adb shell "settings put global ntp_server ntp1.aliyun.com"
这个可以解决对时问题

完成效果 对LG 索尼 夏普 三星之类的都有效

楼主:
因为非定制安卓要链接谷歌服务器 所以不行 更改地址就可以了

网友A:
国行机也有这个问题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国行机也有这个问题么

没有 这个问题只有外版机会出现

网友:
之前使用过v60,除了没有本地化,其它还可以,开启高阻抗模式,下拉打开Hi-Fi开关当播放器

网友:
我最后玩LG是一台G3

网友B:
原理是什么?这个是更换自动校正时间的服务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理是什么?这个是更换自动校正时间的服务器吗?

是的 就是换服务器

网友:
楼主发的这些都是刷机的基本操作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原理是什么?这个是更换自动校正时间的服务器吗?

您提供的命令是用于Android设备的一些ADB(Android Debug Bridge)命令,它们用于配置设备的网络设置。以下是每个命令的解释:

adb shell settings delete global captive_portal_https_url

这个命令用于删除全局设置中用于HTTPS连接的Captive Portal URL。
adb shell settings delete global captive_portal_http_url

这个命令用于删除全局设置中用于HTTP连接的Captive Portal URL。
adb shell settings put global captive_portal_https_url https://connect.rom.miui.com/generate_204

这个命令用于设置全局设置中用于HTTPS连接的Captive Portal URL为小米ROM的特定URL。
adb shell settings put global captive_portal_http_url http://connect.rom.miui.com/generate_204

这个命令用于设置全局设置中用于HTTP连接的Captive Portal URL为小米ROM的特定URL。
这些命令通常用于解决设备连接到公共Wi-Fi时遇到的Captive Portal问题,即设备显示已连接到Wi-Fi,但无法访问互联网,因为Wi-Fi网络要求用户通过特定的登录页面进行身份验证。

执行这些命令后,切换飞行模式可以让设备重新连接到网络,从而可能解决连接问题。

最后一个命令:

adb shell "settings put global ntp_server ntp1.aliyun.com"

这个命令用于设置设备的网络时间协议(NTP)服务器为阿里云提供的NTP服务器,这有助于设备更准确地同步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C:
您提供的命令是用于Android设备的一些ADB(Android Debug Bridge)命令,它们用于配置设备的网络设置。以 ...

辛苦了,学习了,

网友:
adb也无法连接时,又如何办?

网友:
我记得最后看的外网机还是HTC的蝴蝶S

网友(2024-10-26):
WiFi感叹号adb调试解决

网友:
这个问题只有外版机会出现,水土不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