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MDY-11-EX充电头向小米笔记本电脑供电尝试

楼主(2024-09-17):
Hi,我是西山云舞,爱分享的伪极客,5年环保/危废、8年电子硬件开发/管理、8年自闭症教育行业经验,欢迎关注!

话说上次在闲鱼淘了一台小米Max2,机主小姐姐给带上了一个33瓦的MDY-11-EX原厂快充和一条电阻低达80mΩ的大电流的快充线。
看电源的铭牌,可以输出小米笔记本所需的20伏电压。我打算用这个电源替代我的两台小米笔记本的电源。
小米Air13.3寸的电源。

红米的15寸笔记本的原装电源。
主要的原因是为了延长笔记本电池的寿命。众所周知,锂电池长时间处于满充状态,寿命会快速折损。而电脑使用的时候,大部分时间都插着电源,如果用一个小功率的电源,那电脑的电池充电速度会比较慢,维持在充满的时间比较短。
我把33瓦电源和快充线接到电脑上,充电灯没有亮。接上USB测试仪,输出5v,没有触发20V。然而这个充电头和线用在小米10青春版上是可以触发9V2A快充的。
我查了一下,搭载高通芯片的小米手机应用高通家的QC快充协议, USB线只需要4根芯线;而小米的笔记本电脑是使用 USB联盟的PD快充协议,需要5根芯线。

我看了一下小米33瓦充电头的USB接口,的确多了一个接触点。

这么巧,我几年前为了降低笔记本充电电流,专门找了一个支持20伏的充电头,又掏了一根C-C PD充电线,当时卖家拍胸脯,保证线可以正常使用,结果两者组合没法给笔记本充电。卖家也懒得退货,直接让我视频剪了线头就退款了。这条线没有丢弃,我看了一下是5芯线。

淘宝买了一个USB3.0的公头。

USB 3.0引脚定义。

按定义焊接好线。

装上外壳,就成了一条支持PD快充的USB A-C数据线。

插在小米33瓦充电头上, PD快充功能正常支持。

但实际使用出现问题,红米的笔记本依然拒充;Air13.3在关机状态下,可以以20V0.7A充电,但电脑一开机就会导致充电头不断重启。

充电头网有一篇文章《功率打折?30W、45W、65W PD充电器对小米笔记本Air 13.3英寸0~100%充电测试》《功率打折?30W、45W、65W PD充电器对小米笔记本Air 13.3英寸0~100%充电测试》,里面30瓦的充电头是可以充电的。
环球网还有一篇文章《请注意 这类充电器不能给小米笔记本Air充电》《请注意 这类充电器不能给小米笔记本Air充电》,里面提到了30瓦的充电头都正常工作,但27瓦的安克充电头会不断重启。
大概是电源功率不够?我觉得PD协议的智能程度,用电器应该能向电源咨询最大功率,然后索取适当的电流,避免电源保护。充电头MDY-11-EX支持的协议足够先进,难道是笔记本比较落后?总之这次尝试失败了。
操作拍照写文一共5小时。如果觉得对您有帮助,记得打赏、点赞、收藏、转发哦,谢谢!

网友:
33瓦充电器,给我的小米10s可以用。

网友A:
开机使用充电器是不是所需电流大些,充电器跟不上会导致不断重启

网友:
小米笔记本不支持充电阀值设定,应该不是为了省成本,而是为了尽快让电池报废触发换新需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机使用充电器是不是所需电流大些,充电器跟不上会导致不断重启

是的,很奇怪按照协议,笔记本应该会自主降低电流才对。

网友:
我的magic book笔记本自带的充电头进水坏了,我就用我的小米手机的充电头代替一直使用到现在,那个充电头既可以给手机充电也兼顾替代给笔记本冲i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