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一个小风扇,为啥要用铅酸电池?

楼主(2024-09-17):
这个小风扇,风力很大,只有一档。据说卖二十多?
拆开看竟然用铅酸电池,这是为了增加重量?还有块电路板也是厉害了,好多风扇根本没有电路板。
铅酸5v直充,没多久报废系列,电机也是玩具。
我查了下,某宝上铅酸比锂电池卖的贵

网友:
用铅酸电池当然是为了降低造价。

网友:
降低成本,还有配重

网友:
成本啊成本 ...

二○二四年九月十七日

网友:
便宜啊,还有份量

网友:
赠品,玩具级,用的都是回收件

网友:
铅酸电池好像是这类风扇的标配

网友:
成本,重量,安全

网友:
可能是考虑安全?

网友:
虽然铅酸比锂电贵点,但结合 整体电路。就便宜了

网友:
还要配专用的充电器。

网友:
铅酸电池便宜,不容易炸,维护成本低。

网友:
感觉这种玩具级铅酸电池都是小厂在生产,销售价格应该比锂电池便宜,网上比锂电贵是因为这电池直供厂家,零售流通少的缘故吧。

网友A:
有库存,不用另外再去开模具,节省成本。

网友:
可以使用二至三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库存,不用另外再去开模具,节省成本。

我认为也是这样。

网友:
成本原因啊

网友:
价格低。份量重。还耐用。

网友:
用铅酸电池,底盘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