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DIY使用2040无刷电机的打磨手柄

楼主(2024-09-17):
描述
所需配件:
滚珠轴承:6700ZZ(10*15*4mm),2个。
平面推力轴承:F10-17M(10*17*5mm),2个
螺丝:M2*12mm杯头六角带螺帽*8套。
航空接插座:gx16-3芯插头+插座
电机:2040或者2030无刷电机。2500左右kv值。(无刷控制器12v以下,打磨盘最高转速控制在10000转以下,一般打磨盘3000转为宜)
无刷控制器:无刷30A60A电调
打磨盘:2英寸以下。
齿轮比速:27:12(减速)

网友:
小巧方便使用

网友:
外壳3d打印的吧

楼主:
是的,外壳和齿轮都是

网友A:
为啥不用外转子电机直驱,去掉锥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啥不用外转子电机直驱,去掉锥齿

外转子要嫁接转接盘,轴向长度会变长,就和用电钻加魔头一样用起来不舒服,不方便精细打磨。比如擦皮鞋,给汽车打蜡。

网友B:
看起来的确不错,一定要控制好齿轮的转速比,不然不是没劲就是转速太高不好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起来的确不错,一定要控制好齿轮的转速比,不然不是没劲就是转速太高不好操作。 ...

尽量用低kv值的电机,但是2040最低kv值能找到的是2280kv,2030电机就很高,所以控制器使用12v以下会比较合适,扭矩打磨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打印的齿轮寿命也没问题,当然,切割肯定不行。

网友:
有3d printer ,助力DIY

网友:
谢谢分享,达人diy帖,这个都能3d

网友C:
机械强度如何?

网友D:
齿轮用打印的,行吗?

网友:
有3D打印机就是爽啊,想要什么都能搞定羡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机械强度如何?

完全够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齿轮用打印的,行吗?

PETG材料强度没问题的,用是模1的齿型。

网友E:
牛批,为什么不直接把电池和控制板直接集成在手柄上?虽然会大点重点,但是应该不影响打磨手感。

网友F:
很不错,这个创意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E:
牛批,为什么不直接把电池和控制板直接集成在手柄上?虽然会大点重点,但是应该不影响打磨手感。 ...

下一步再说吧,这个主要是擦皮鞋和给车打蜡,减轻一点劳动强度。

楼主:
引用 网友F:
很不错,这个创意不错

其实自己用,强度不大,打印的零件完全够用,况且坏了再打印一个极为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