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中秋拆个飞利浦剃须刀PHILIPS YQ318,发现有个奇怪的东西

楼主(2024-09-17):
首先祝坛友中秋快乐啊!多年以前单位搞活动奖励的飞利浦剃须刀,最近使用时发现充一次电只能用两次。所以今天闲来拆开看看,发现是个低档货,请大家见识一下吧,另发现一个奇怪的东西(见最后一张图),不知是啥功能,请高手指教。

拆开之前先上断头台

然后开肠破肚

哈哈,大家看清楚没有,原来充电器直流输出虚电压是3v多点,通过里面的一个二极管降压后直接给一个7号镍氢电池充电。(经过测试:降压后正好是1.42v),大品牌也有这么简单的产品啊,本来想改个锂电的但考虑电机电压是1.5v的,必须降压后才能给电机供电,不太经济实用所以放弃此方案。只有改个5号电池来增大容量,虽然空间足够但必须对原电池架子动手术,(见倒数第二张图片),由于剃须刀开关在电池架上,这样对改造架子也有一定难度,最终放弃改造,维持原状!!!最后说下此剃须刀优点,就是防水性能做的很棒,到头有两层防水密封处理。(最后下面自动跟一张图片,还无法编辑掉,怎么回事?)

网友:
可能国内设计的

网友:
这充电也太简单粗暴了……
蓝色圈那个是什么东西啊

网友:
你这是非力普,不是飞利浦

网友:
正面有眼有鼻子,背面有屁股,这个造型是外星人美女吗?

网友:
防水是重要的

网友A:
妥妥的是买到了山货

网友B:
经过鉴定,这货就是一假冒伪劣产品

网友:
印象中飞利浦都有充电电路和驱动电路,没见过直驱的。

网友:
看着不像飞利浦。。剃须刀是飞利浦极少数正经的东西了。。但看电池似乎又不像山上来的。。

网友:
低端的,飞利浦的这个真的比松下电池款都不如,甚至连它自己的更低端一点那个都不如,我手上有小盒子款的,当年是移动积分送的跟松下电池款一样分兑换,直插220v充电,但是转速和切割速度都很低,而且楼主这款的刀头刀网跟我那个是通用的。还有飞利浦直接改动,如果电机是f180,可以宽输入端,所以可以直接锂电池都没问题,但是旋转刀头速度快会发热很严重,所以同样高端,飞利浦都不会很高转速,但是松下那种摆动式的,提高转速会有很大区别

网友:
连电路板都没有。

网友:
国内的复制品!

网友:
这充电是山寨作派

网友:
这是山寨货,不是正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妥妥的是买到了山货

怎么看都不是山寨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经过鉴定,这货就是一假冒伪劣产品

这做工怎么看都不是山寨货

网友C:
第一张图蛮像女孩子的身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第一张图蛮像女孩子的身材的

我第一眼看感觉像螳螂

网友:
圈中到底是啥?在等高手给出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