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修踏板摩托车启动马达

楼主(2024-09-17):
马达里面的线断了两根,看起来是磨断的,上次用单股铜丝连起来了,这段时间按电启动没反应估计是刚好转到断线的换向器这里,索性拆开用电烙铁焊上
每个换向器铜片连接的有四根铜线,我把断开的连接到只有三根铜线的上面,顺便把换向器用砂纸打磨露出铜色,换好后一触即发。
碳刷这有这么多暂时也不换了

网友A:
能磨到那里,串量过渡了么?

楼主:
记录下重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磨到那里,串量过渡了么?

框量不大不知道怎么会磨到那里的

网友:
这种全封闭直流电机使用时间长了,碳刷的粉末会充斥内部各个部分,定期拆解维护会大大延长使用寿命。

网友B:
焊太坨锡,影响动平衡了

网友:
有刷电机,有劲儿

网友:
感觉这玩意儿摩托开到报废都不会坏

楼主:
引用 网友B:
焊太坨锡,影响动平衡了

就启动转一秒钟影响不大

网友:
这个线这么粗也能断啊

网友:
原本是压接的?焊锡是用多了一点

网友:
要做个动平衡才行了。

网友:
这也能修好厉害

网友:
能修好的,都是厉害角色

网友:
转子小头铜套有间隙了,扫镗啦,得換铜套。

网友C:
连续起动三四次不怕锡融化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连续起动三四次不怕锡融化吗?

锡的熔点231度

网友:
维修技术不错

网友:
第一次看到转子线断了这样接的!不过用焊锡确实不保险,找一小节合适直径铜管,压接后再滚锡。不过凑合能用也是挺好的

网友:
我也想说动平衡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