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助各位大神!茶吧机故障,加水一半,提示 EO,有时加热到一半,自动开始上水模式。谢谢大家!!!

楼主(2024-09-17):
茶邦品牌,茶吧机,加水一半提示 EO,有时加热到一半,自动开始上水模式!

网友:
壶底座那个耦合器接触不好吧。

网友A:
上水跟加热串了吧,壶底那个接触面清理干净,用刀子刮一下氧化层,记住要断电操作。

网友B:
先清理下壶底和茶吧机的耦合器触点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水跟加热串了吧,壶底那个接触面清理干净,用刀子刮一下氧化层,记住要断电操作。 ...

用砂纸打磨后,故障依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清理下壶底和茶吧机的耦合器触点试试

用砂纸打磨后,故障依旧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砂纸打磨后,故障依旧

你打磨壶底一圈一圈那里没啥用,要把底座拆开,把耦合器里面一片一片的铜片拆下来打磨触点、整下形,使它和壶底那一圈圈接触良好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