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晶体测试仪也没那么好用啊,

楼主(2024-09-17):
开始到手固件是1.0.2,测电阻识别成电感,官网下载更新了1.0.4才可以测电阻,正好有个主机电源是坏的,拆了这玩意出来测,居然都测不出来,只有右边那个偶尔识别电阻,别的2个都测不出来,请问是这个测试仪测不了这三脚的玩意吗?我都想退了,为什么看B站的视频吹的那么好用,而且测电容不快 有点慢,网上拍视频的都剪辑了,太假了,怎么感觉都没什么用,

网友:
这个不好用,要换另一个牌子的。

网友:
这品牌的东西不行,手持示波器虚标

网友A:
看外观做工还不错,这种测试仪只是检测个大概性能。

网友:
你还真信?短视频站与B站 鼓吹的那些人都是收了好处费的

网友:
还不如我这个呢

网友B:
这个我也有一个,当年祺浩家的最正宗。用起来也还可以,就是拆机的短脚元件不好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外观做工还不错,这种测试仪只是检测个大概性能。

只能定性,不能精确定量。

网友:
我用坏两个了,没用几次

网友:
有时候接触不好也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我也有一个,当年祺浩家的最正宗。用起来也还可以,就是拆机的短脚元件不好测 ...

国外开源的,他是作者?

网友C:
你不要飞线,直接将三极管插入那个,然后压紧再测!

网友:
难道接触不亮

网友:
你的绿线不能那么接
很多铝外表面有一层致密的氧化铝 是绝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不要飞线,直接将三极管插入那个,然后压紧再测!

试过了直接插,电容可以啊,就是这3个测不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不要飞线,直接将三极管插入那个,然后压紧再测!

你这个电容挂了

网友:
不吹你怎么会买

网友:
多年前买的6楼那样的,感觉挺好用的。

网友D:
你的原件会不会坏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原件会不会坏了呢

不至于3个都坏了把,用万能表量了没短路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