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无线POS终端

楼主(2024-09-17):
无线POS终端
捡到的
防止自己拆装的!拆完装上显示联系客服了!

网友:
我有一个没拆过,长期没开机,再开就显示故障了,也只能拆屏和电池玩

网友:
拆开就报废

网友:
恭喜得到一个电池

网友:
平时的都是软包小电池,二,三百mAH,这个好,是14500。

网友:
拆了就废了吧

网友:
这个一拆就嘎

网友:
磁铁旁边的像是个摄像头。

网友:
一般也就利用电池,高手可以利用屏幕芯片

网友:
14500电池可以给头灯用

网友:
见光死,这个拆不了的!白捡个14500

网友:
还有摄像头啊

网友:
这个有防拆机制,拆开设备就废了

网友:
我比较好奇,刷卡模块放磁带机里能不能行

网友:
我拆了几十个了,没啥用,就是拿电池和充电芯片可以用,我想做卡生意的要记恨我的

网友:
会单片机的话液晶屏可以利用起来

网友:
这个一拆就费,其实不拆也没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