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MACBOOK 11.3寸装达菲数播

楼主(2024-09-17):
话接上上回,扫地机主送的那个苹果笔记本,进水维修开机后,我也以为这事就完了
不幸被我言中,键盘挂了,本来还想着弄个双系统,去外面干活的时候用来调试一下网络怎样的,轻小方便,毕竟那电池能用得久

测试中,发现键盘坏
然后就是那个USB左边接口坏,右边的也不良了,想着换,又不想动了

键盘坏,连装系统都难,没法选择启动盘
我也不想再花钱去贴这玩意了,拿也来切掉键盘里面的线,还是搞不定
可恨的是这玩意,开机键在键盘上面,不然拆掉键盘不用也就算了

后来,我外接个USB HUB
一按开机后直接断开原机键盘,这次终于能装系统了,没键盘,usb还坏,调试机是不可能用了,只能达菲
中间换了好多个版本的达菲,都不能进去安装界面
又换了好多个u盘,好多张内存卡
就算装在u盘上它也进不去,事情到这里进入困境,之前装在u盘里面能进去过,不存在不兼容的情况

第二天,继续搞

换了一个工具把达菲写入u盘,换一种格式
ok完美解决

再配上我网上买来的8块钱包邮的遥控,这一下感觉就高大上起来了
遥控按键配对界面

MAC BOOK的声音还是不错的,干净,这利益于本身硬件优秀,看,这是cs4206,这玩意是一个音频dac芯片,比螃蟹好多

网页版信息界面

天韵宝盒,安卓版本的手机遥控器

附件自己网上下就行,免费的

最后祝大家中秋节快乐,走过那么远的路和那么多地方,最后发现,小时候的月亮最圆最亮,或者说故乡的月亮最圆最亮

网友A:
mac竟然被用来做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mac竟然被用来做这个……

2G,128G能干嘛呢

网友:
搞了半天这个居然是听歌的。

网友:
好厉害,感觉我的mac air也有用武之地了

网友B:
装个达菲系统。跟普通的播放软件有什么不同??比如foobar

楼主:
引用 网友B:
装个达菲系统。跟普通的播放软件有什么不同??比如foobar

foobar2000和酷狗有何不同?都是播放音乐,有何不同?

网友C:
达菲数播的话我感觉还是外接功放音箱较好,另外不太玩苹果本,不知道里面有没有风扇会不会影响达菲的音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达菲数播的话我感觉还是外接功放音箱较好,另外不太玩苹果本,不知道里面有没有风扇会不会影响达菲的音质。 ...

有道理,苹果本是因为省钱,用它本身自己的dac,音质还过得去,中性的声音,也不一定合适自己,可以接外接dac,本身硬件也很优秀,用电池也比那些自己组装的估计好一些。都是个人看法,不代表就是对的

网友:
拆开一看,苹果做工真是一流品质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道理,苹果本是因为省钱,用它本身自己的dac,音质还过得去,中性的声音,也不一定合适自己,可以接外 ...

嗯,用电池的话确实比用电源的话音质好些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foobar2000和酷狗有何不同?都是播放音乐,有何不同?

我想问这两者的解析力,出来的音质。分别大吗?

网友:
这个做好了功能挺强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想问这两者的解析力,出来的音质。分别大吗?

有何不同这个我不知道怎样说,但是确实有所不同,你有用可以试试,拿个u盘来装就行,不花钱,几百m的文件,用内存卡装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