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向麦克风和定向麦克风,主要区别在哪里?

楼主(2024-09-17):
是不是咪头没什么区别?

定向和全向,主要的区别在音道结构设计,声音传感器本身没区别

网友A:
其实也不是
全指向的麦克风有些里面有三个收音头,但是心形指向的一般只有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也不是
全指向的麦克风有些里面有三个收音头,但是心形指向的一般只有一个。 ...

三个收音头是3个电容咪头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三个收音头是3个电容咪头么?

不一定 具体看价格
见过里面三个驻极体的 也见过三个小的电容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一定 具体看价格
见过里面三个驻极体的 也见过三个小的电容头的

单个咪头也可以全指向  手机话筒就是全指向       很多录音话筒可以变换指向   有全指向,心形 超心型和极心型结构   可以切换

网友:
学习了,长知识了。

网友:
全向麦,如果要拾音效果好的话,都是加几个麦克风的,一般用的硅麦。并且还可以判断出人讲话的方位,屏蔽一些其它方位的噪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一定 具体看价格
见过里面三个驻极体的 也见过三个小的电容头的

驻极体封存了一些电荷,随着声音会改变输出电压,
驻极体本质上也是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一定 具体看价格
见过里面三个驻极体的 也见过三个小的电容头的

上图看看,涨涨见识,测试用的麦克风是不是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