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这个飞利浦8W-LED灯泡怎么拆开?

楼主(2024-09-17):
这个LED灯泡坏掉了。想把它相对无损拆开看看,但是没地方下手。有啥好办法吗?有啥技巧?诀窍?或者就是没办法?

楼主:
是否飞利浦的灯泡不太容易拆开来,其他牌子的容易点?

网友:
滴点解胶剂,没有就用酒精,还没有就用酒,也没有,还可以用用电吹风,我啥也没有就硬掰,反正能转动了,一掰就开。

网友:
砸开啊,让我们看看,买佛山或者正泰,上次拆的正泰感觉比佛山的更好。

网友:
反正就是砸   哈哈

网友:
用酒精,没有就用酒试试!

网友:
可以从透明泡边缘夹持,分开;还可以钻掉螺纹口的固定点,取出pcb电路板。

网友:
对,都是透明边缘撬开的。

网友:
柔光罩是胶水粘的,加热下慢慢拧开试试吧

网友:
这个不好拆

楼主:
反正已经被我暴力拆坏了

网友:
沿着柔光罩一圈敲,就会开裂,是胶水粘的

网友:
毛巾抱住,橡皮锤敲灯罩接口,

网友:
一锤子买卖为啥还要问一下

网友:
觉得7楼说的对

网友:
大力出奇迹

网友:
缝那里不是挺好拆的么

网友:
没有一锤子解决不了的事

网友:
灯罩硬掰就下来了,涂了胶的

网友:
以前买了不少这品牌的灯具感觉还是不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