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5脚的如何改短接神器

楼主(2024-09-17):
有个盒子主控是 S905L2的,老是不能线刷,想用欺骗器改个短接神器,扒开衣服看是5脚的,这个5脚如何改,哪位兄弟告诉一下呢,谢谢了!

网友:
不需要这东西也可以连接成功。

改这个东西需要把那个存储器的内容全部改FF,然后000F0 08~0F 改为:62 6F 6F 74 40 55 53 42

网友A:
搜索封装引脚定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搜索封装引脚定义

没找到,丝印反查也没查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找到,丝印反查也没查到。

SOT23-5 EEPROM存储器

网友A:
定义看查看图片

网友:
呵呵,不玩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定义看查看图片

非常感谢!!!!!

网友:
去年2.9拼多多买了一个的确好用,自己能做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定义看查看图片

热心助人,好评!

网友:
没研究过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定义看查看图片

对比8脚没有A1/2/3地址位,好像没法改短接神

网友:
这个还真不好弄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比8脚没有A1/2/3地址位,好像没法改短接神

只能用8pin的飞线了,看壳能不能放得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对比8脚没有A1/2/3地址位,好像没法改短接神

拍照清晰好评,论坛有此改造方法,和你一样的IC,搜一下吧,我在背面加一个6脚的IC,很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能用8pin的飞线了,看壳能不能放得下

这个软皮壳子放不下,直接3块钱买了成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拍照清晰好评,论坛有此改造方法,和你一样的IC,搜一下吧,我在背面加一个6脚的IC,很好用。 ...

再买24c02拆腾不划算了,这个软皮壳里也没空间,直接买了成品。

网友:
这个只能用于s905系列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买24c02拆腾不划算了,这个软皮壳里也没空间,直接买了成品。

其实不用买新的,也不用改,直接就能用,方法是:连好线,选好固件点开始,通电,最后再插上欺骗器就能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