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索尼液晶电视红灯闪6次无法开机维修

楼主(2024-09-17):
家里的索尼电视一个月前突然开机红灯闪6次,反复,开不了机。电视已经用了5年多,自然过保了,想着找官方售后的话各种上门费、检测费、维修费……少不了四五百吧,屌丝工程师舍不得花这钱就只能自己动手了。

网上查了一下开机红灯闪6次一般是背光故障,可能是背光驱动或者灯条问题,也可能是主板问题。换灯条是件很糟糕的事情,希望是背光驱动坏了,所以就从驱动查起。

背光驱动电路集成在电源板上,驱动IC用的是BF9488F,查该芯片手册,大概知道芯片工作原理,关机状态下量了周边开关管、二极管都正常,于是用一个灯泡模拟灯条,发现上电瞬间灯泡一闪就灭了,用万用表量灯泡两端没电压输出。猜测灯泡负载太小了BF9488F进入了保护状态,万用表量驱动电路输入端160V正常,输出端与地的N-MOS的G-S为低电平,表示9488主动关闭了输出。经过一番验证感觉驱动电路问题不大,开始怀疑糟糕的灯条出去问题。

用万用表量灯条两端电阻,有几百K欧姆,测不出问题来,为了确保万无一失从网上花50块买了个LED灯条测试仪,同时买了全套电视灯条。待测试仪到了测了一下灯条,显示开路,确认了问题点没办法只能把电视拆稀巴烂。

换灯条最糟糕的就是拆屏了,而且还是65寸的,一不小心电视就报废,为了省钱也只能硬着头皮上。

本想用万用表二极管档位把所有灯珠全部量一遍看下哪个坏了,发现量不了,手上还有个大杀器就没想那么多,用测试仪把6组灯条都点了一遍。

很快就确定其中一组坏了一个灯珠,本想拆下就换这个灯珠的,发现烙铁拆不下,风枪也吹不下,干脆豪横一点整条换了。换好重新检测所有灯珠都OK。测试过程中发现老灯珠已老化比新灯珠暗很多,本来想全部换掉,刚好新买的一套灯珠中有一颗是坏的,太坑了……考虑新买的灯珠质量也不怎么样,所以……哎,就这样吧,反正拆了一次后面还有第二次,第三次……装机的时候也是这么想的,所以屏间能塞进半个手指般的缝隙、少了一两颗螺丝也都没管,反正还有下一次。

    问题点就是坏了一颗灯珠,这次维修还算顺利,总算没砸自己手里,就是换灯条挺遭罪,发个帖供各位网友参考。

网友:
拆屏的确是比较危险的操作,但是维修部也是一样的,就凭胆大心细,慢慢积累经验了就胆更大

网友A:
过来人,劝你全套一起换掉,不然你坏那条换那条,够你折腾的,全换新的一次折腾收益终生

网友B:
家里的索尼电视一个月前突然开机红灯闪6次

索尼电视哪个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过来人,劝你全套一起换掉,不然你坏那条换那条,够你折腾的,全换新的一次折腾收益终生 ...

本来打算全部换的,刚好买的新灯条质量也不怎么样所以又打退堂鼓了。只能下次再坏全部换了,感谢提供意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家里的索尼电视一个月前突然开机红灯闪6次

65X8000G,买的不是时候,听说这款机毛病挺多,快过保的时候电源板就坏,还好免费换了。

网友:
如果是我,拆屏风险这么高的操作,就算要等个三五天也得买几条质量好的灯条装上去。

网友:
修过松下TH32A400C,灯条开路,开机蓝灯闪,变红灯闪,保护不开机。

网友:
你全换灯条是明智之举。

网友:
检查靠技术,拆屏靠手艺,

网友:
全换灯条,新灯条用好点的

网友:
拆屏太麻烦了

网友:
楼主高手啊,就是考虑不周全,怎么也应该全换,拆装一次费老劲不说,风险还很高。

网友:
必须全换,剩下的也用不长的。

网友:
折腾多了就会发现,一般第一次拆装都不会有什么事情,坏事总是发生在后面,因为后面弄过了,觉得没什么事,不再小心翼翼了

网友:
现在很多LED都不能用万用表点亮了(特别是数字的),需要高一点的电压。
以前3V就行,用两节5号电池串联,现在要用5V,所以网上有人用充电头,加USB的正负极线。

网友:
如果不全部换掉,还得拆,拆都拆了,全部整个换掉才能用几年

网友:
灯条应该属于易损件,电视机厂家应该设计成易拆组件。

网友:
拆屏不失手就好,不然就有的哭了

网友:
实在是拆屏换烧珠是最麻烦 的。